请教FUTABA 18MZ 玩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3-05-20):
模拟器
是凤凰4.0的,遥控连接模拟器后感应不到遥控,完全没有反应,请问需要怎么设置才能正常?用过的兄弟请指教,实在万分感谢

网友A:
system 》》 trainer 》》下 改成 student 8CH 》》ON 。。。然后关机。。
不要开机。直接插上Training port 。应该会自动开机。的 然后就可以了 剩下的就是 调 各个功能。。。。。
话说 我的 18MZ 以沦为 模拟专用控了。。。好长时间没带出去了。。

楼主:
system 》》 trainer 》》下 改成 student 8CH 》》ON 。。。然后关机。。
不要开机。直接插上Training port 。应该会自动开机。的 然后就可以了 剩下的就是 调 各个功能。。。。。
话说 我的 18MZ 以沦为 模拟专用控了。。。好长时间没带出去了。 谢谢,已经调好了

网友B:
想玩模拟器,我有好几个控可以玩,给你换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玩模拟器,我有好几个控可以玩,给你换换。。
不用
手感不好 。。。练不出。。哈哈哈 哈哈哈
到时候换回来。手感又不一样了 哈哈哈

网友C:
18妹子玩模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