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轴旋转雕刻人体有接缝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我是新手。雕刻机是买的,A轴是用谐波自己做的,MACH3系统。论坛上有个美女雕刻的教程,我用代木雕了,无论怎么试,都有接缝。我是按照那个教程做的,找Y轴原点听铣刀碰的响声,两头各铣一个圆,直径误差在5丝内,但调来调去,雕了几十次,都有接缝。请教高手,为何?谢谢!

楼主:
自己再说明下:雕刻机应该没问题,Z轴无越走越上或越下的情形。我的接缝没规律,有时在这边,有时在另一边。

网友A:
发图看看,是不是垂直问题

楼主:
Z轴的垂直还是卡盘的垂直还是……?没相机,手机没卡也拍不了!

网友B:
没缝的话,你雕她干啥用?

网友C:
楼上亮了。。。。。。哈哈

楼主:
自己顶下。呼唤高手!

网友D(2014-06-21):
5楼真汉子啊

网友E:
夹不紧,动了

网友F:
都是Y才啊!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测试A轴正反转的回转精度??就是正反转回转误差?

网友:
胚料直径缩小点试试呢?

网友H(2015-02-06):
顶尖顶的太紧也会这样,我出现过这种现象,后来解决了

网友I(2015-08-28):
敢问楼主那个美女雕刻的教程链接是多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