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变速是如何实现的,难道每次都要手动拨皮带吗?左侧的旋钮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05-20):
如题,谢谢!

网友:
左边有个液晶屏应该是转速显示,开关应该是调速旋钮

网友:
这个调速就得扒皮带,旋钮就是开关而已

网友A:
这是什么jj,么见过

网友:
什么jj,么见过

网友:
旋钮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jj,么见过

迷你魔

网友:
不要手动吧,和钻床一样二级变速宝塔轮。

网友:
楼主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电机在主轴的上方,好像是直驱。应该看看通过塔轮变速把动力传到旁边干什么用?

网友B:
楼上,左边的塔轮最上面一格不是电机的皮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左边的塔轮最上面一格不是电机的皮带吗?

应该不是直驱的,图上电机小轮带过渡塔轮,调速由两个塔轮实现,虽然扒皮带调速不方便,但不损失扭力,而且图片上只有一个左侧的旋钮,大概就是开关

网友:
细看不是直驱,是皮带连接的

网友:
两级皮带驱动

网友:
开关键:启动、停止,正反转
调速:扒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