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双桨问题

楼主(2013-05-20):
各位大哥大姐
我的YT500e升级了DFC之后一直出现双桨~而且是飞起来出现单边双桨~就是尾巴对着自己 左手边出现双桨,请问谁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还没有主轴横轴备件~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没有炸过机~新装了DFC旋翼头之后就试飞了几个悬停而已~航线都还没跑。有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想周末飞一把啊~

网友A:
重新调整油门中点 两浆螺距0度 油门高中低 十字盘水平 换个好点大浆··

网友B:
单边双桨可能是因为横轴弯了吧,正常应该双边双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D:
把两个桨重新调一下,角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