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造FPV载机 所有制作部分已完成 1楼增加首飞视频

楼主(2013-05-20):
首飞视频

2米大飘飘FPV载机全载重首飞
    翼展近2米大飘飘,FPV载机全载重试飞,全套设备狗3、飞控、图传、摄像头,朗宇2814电机9060桨包括动力电池4S 5000mah + 图传电池3S 2200mah(没有小点的电池了,暂时用这个),起飞重量2357克
    当时风力至少5级,地面摄像机安在AAT云台上拍摄,风太大画面晃动的厉害。
    风大没开自动模式,全是手动飞行,2/3油门顶风飞行没有鸭梨,试飞3个起落,总共飞行大概12分钟,最后测电池单片电压3.95V。

制作木质骨架KT版FPV载机

这是原机,长1150mm,翼展1800mm,ARF重量800-1000G,电机35XX/1400KV,螺旋桨10x6。估计起飞重量2500克无压力。

提前说明:制作数据根据图片估算,没有图纸。

第一季  制作机尾。

1、尾杆。直径3cm铝制拖把杆,壁厚大约0.8mm,拖地的时候一用劲就断了,用来作尾杆强度足够了,尾杆长度60cm。

2、水平翼加强。尾杆末端开槽固定水平尾翼加强碳纤杆(50cm长),连接处点502固定,注意垂直关系。

3、垂直尾翼加强。铝制尾杆上钻孔将加强碳纤杆插入,碳纤杆与尾杆夹角60度,连接处点502固定。

4、水平尾翼。水平尾翼为双层KT板宽度15cm,中心开垂尾定位槽,事先将舵面活页粘上。

5、固定水平尾翼。粘合面涂泡沫胶,粘在水平加强碳纤杆上,然后对折。

6、垂直尾翼。同样是双层KT板高度25cm,注意底部凸起要与水平尾翼上的定位槽吻合。

7、尾翼固定。水平、垂直尾翼固定在尾杆上,注意垂直关系。(这张图是假组时照的,不是实际安装好的样子)

8、这样制作的尾翼,前缘平滑,结实,不足的是较重。

网友:
没了,楼主继续啊

楼主:
第二季 制作机身、机头。

第二季 制作机身、机头。
1、这里就是所谓的木质骨架了 呵呵 ,下底板为3mm厚、8cm宽的层板掏减重孔,上板为4mm厚桐木片用来支撑机翼,用4根桐木板作为立柱连接上下板,连接处用三角木块加强。

2、下底板后部重点加强,并安装U形卡,用来卡住尾杆。上板后部设计电机安装座,电机座为层板并安装有反爪螺母用来固定朗宇2814电机。注意电机座的高度,至少能够安装10寸桨,并适当加强。

3、机头这里需要放置5000mah电池,底部还要安装起落架,结构应当结实些。为加强结构底层还要加装电池固定板。

4、用来绑机翼的销子还要加强一下

楼主:
第三季 制作机翼。

第三季 制作机翼。

1、翼型为克拉克Y,用翼型软件打印并裁剪翼肋,将裁剪好的翼肋按顺序叠放在一起,开翼梁孔,打磨修整。部分翼肋采用桐木片制作,其它用KT板制作。

2、用8mmX1000mm、6mmX1000mm,2根碳纤管作为中间翼梁加强,两端用5mmX500mm碳纤管加强,4根碳纤管用泡沫胶贴在裁好的KT板上(下翼面)。如果是双面贴皮的KT板,作为机翼内部的那一面要事先撕掉,方便弯折。

3、安装翼肋,翼肋间距10cm,根据需要在受力部分增加翼肋或贴桐木片加强。

4、预留舵机安装座。

5、机翼中间部分覆盖桐木片,防止将来用皮筋固定时损伤机翼。

6、粘合上翼面,粘合前放置适当的舵面活页,压重物(书本之类容易贴合曲面)放置一晚。

7、注意翼稍做一下斜面处理,减少涡流影响。

8、机翼制作完成。机翼两端各多出了10公分的KT板,没舍得裁掉现在翼展1950mm。由于碳纤管在翼肋下面,部分翼肋用的桐木片,机翼的整体刚性还是不错的。比较了下天行者1680的机翼,我的机翼要硬朗很多。机翼没有采用对插结构而是整体的,里面还有8mm的碳纤管,不必担心折翼问题。

楼主:
第四季 尾杆与机身固定

第四季 尾杆与机身固定
1、用铝制U形卡卡住尾杆,调整好尾翼的水平,螺丝打胶上紧。管子下面是两层层板。

2、为增强连接,用层板加强,管子外侧塞三角木上胶固定。

3、继续增加三角形层板加强。

楼主:
第五季 舵面安装

第五季 舵面安装
1、副翼、升降、方向的舵面都是双层KT板,宽为5.5cm,后缘要削薄并用砂纸打磨平整,两块KT板粘合后后缘大约3mm厚就可以了。

2、舵面中间夹2mm厚的桐木片加强,加强片的宽度为3cm,长度大约为舵面的2/3。舵脚要事先用502固定在桐木片上。

3、为保证加强片与KT板结合紧密,用钢尺在KT板上压出1mm深的凹槽用来安装桐木片。

4、先将桐木片粘在机翼、尾翼预留的活页上。由于副翼舵面较长,为保证舵面平直,安装时要将机翼放在平整的地面上。

5、这是方向舵安装加强片的样子。

6、KT板舵面涂泡沫胶,固定在加强片上和活页上,后缘用手指压实。

楼主:
第六季 动力和伺服安装

第六季 动力和伺服安装朗宇2814 KV1100电机,好盈60A电调,仿APC 9060桨,4颗金属齿数码舵机。不多说了上图吧。

楼主:
第七季 简易摄像头云台

第七季 简易摄像头云台
这个云台构造非常简单,用两块铝片制作,大家看图就明白了。

楼主:
第八季 抽屉式设备舱。

第八季 抽屉式设备舱。
为了使设备安装检查方便,大部分设备安装在活动抽屉上。抽屉可向后抽出,非常方便。

楼主:
第九季 飞控、AAt、电调等设备安装。

第九季 飞控、AAt、电调等设备安装。
按照接线的关系,合理摆放设备,注意间距以利于散热。部分线路像电源线可以从抽屉的底下走,并用铝箔纸屏蔽。

楼主:
第十季 安装H飞控

第十季 安装H飞控
1、这几天一直测试独眼龙5.0,GPS模块和各个插头都没问题,但老是搜不到星,买个H飞控换上。由于H飞控采用惯性测量单元,与采用红外姿态传感器飞控不同的是,这种飞控对于震动是很敏感的。
2、由于原来那个抽屉式设备舱是用KT板做的,用时间长了可能会产生松动不牢固。所以重新制作了设备安装平台,保证加速计不被震动影响。
3、新的平台采用桐木板制作,也采用活动抽*插(监控)设计。活动部分安装飞控、AAT、稳压电源等设备,固定部分与机身连接同时增强了机身强度。futaba72Mhz接收、电流传感器放在固定部分底部的两个铝皮仓内防止干扰,也能方便抽出来。
4、下一步准备将图传发射、摄像头、GPS的插头整合成一个大的插头,这样安装设备的时候就不用一个一个的插拔了。

5、这个是设备安装平台,飞控、AAT、电源模块安装在上面,下面的铝盒子里装的是72mhz接收。

6、将安装平台固定在机身内部。

7、机身侧面开门,方便设备安装、取出,图传电池可以放在门上方便更换。

8、这是安装好的样子。

9、取出时先将72mhz接收向前推出,再将活动板向后抽出,从侧面舱门拿出来。

楼主:
第十一季 摄像与图传的安装补充GPS安装

第十一季 摄像与图传的安装补充GPS安装

1、从废旧机箱里拆得2.5寸硬盘支架,上面有减震橡胶。

2、这个减震橡胶软硬适中,两端有螺丝安装孔,用来固定摄像机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3、先将减震橡胶固定在机身上。

4、2mm铝板制作安装支架,上面打孔减重。

5、魔术扎带固定狗3,注意狗3后面垫海绵,防止磨坏机器。

6、图传发射安在狗3后面,天线垂直朝上,这个位置安装图传发射应该是不错的。

7、狗3只作为摄像使用,后再增加一个带云台的摄像头,为地面提供实时画面。

8、补充GPS天线安装,这个位置在机翼下面,GPS上面没有碳纤管的遮挡,能够保障信号的接收。

楼主:
第十二季 起落架安装(整机制作完成)

第十二季 起落架安装(整机制作完成)
1、前起落架基座用这种泡沫,韧性很好,JJ落地时能够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2、机轮支架用的铝板。

3、将基座用泡沫胶粘在机身底部。

4、将机轮支架用泡沫胶粘在基座上。

5、完成。

6、后机轮带转向。

网友:
额。。。看占位是个大工程

网友:
我一直想知道像楼主这样做的尾巴到底要怎么处理,楼主多上细节啊,我也做一架玩玩,不用铝管用大的碳管是否合适呢?

网友:
楼主上机翼细节图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占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