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3.12固件的“接收机高级保护”和“电压保护”功能的一些看法

楼主(2013-05-20):
引用皇家狮鹫的回复:

100米内30秒时间太长了,100米内如果A/E/R任何一个通道出问题锁死舵量10秒就可以炸机了,设计想法是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更应该用在GPS上才对,gps经常扯疯就是会往一个方向不受控制飞去导致飞丢提控回家,这个功能应该是检测gps是否接收到遥控器给的指令,如果没接到指令飞机还自己往一个方向飞行10秒以上飞控就应该自动立即切到姿态模式让遥控器来全部接管飞行(需要控制者重新掰三段开关进入gps模式才能恢复gps的定高定点),gps才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东西应该加强这方面的保护措施才对,接收机貌似很少会出现失控锁死在一个固定舵量上的问题,一般都是超出遥控范围直接触发失控保护自动返航。

下面说说电压保护功能
如果naza的电压二级保护能把油门中立点自动提上到70%或者60%最好,而不是现在的90%,只要让飞机有自动持续掉高感觉就行了,何必把飞机往死里整一下子就减去40%的油门,如果飞的低的五六米的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已经摔地上了,而且有些飞机太重二级保护时就算推油到100%也不会悬停只有等死,如果二级保护把油门中位提到70%突然下降速度就会慢一些可以让控制者来得及反应推油到100%也可以有明显上升来得及挽救,或者直接在调参软件里设个可以给使用者自由设定的二级保护百分比值,可以根据自己飞机的情况设定最适应的那个油门中位百分比值。

希望dji能采纳我的意见!

网友:
很有道理!

网友:
有道理呀,GPS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楼主说得好,但是怎么样才知道是遥控指令而不是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得好,但是怎么样才知道是遥控指令而不是干扰呢?

干扰信号一般都是波动的也不会锁定舵量,要给飞控加被干扰的判断能力貌似很难,难说直接关控还有得救导致gps模式乱飞扯疯的主要原因是gps信号不稳定,开车用导航仪的人都应该见过在本车道行驶的车突然被定位到对向车道去了,这就是gps的不稳定现象,给飞控加上这样的判断能力应该不难

网友:
很有道理!不愧是前輩解說的非常詳細讓我多懂了很多~感謝了。

网友:
支持楼主意见 特别是GPS 要保护 保护 再保护

网友:
虽然更深一点的东西还搞不懂,但觉得大疆应该可以采纳、吸收楼主的建议。我一开始也很想升级NAZA-M的,但看到有两位老师的这段话,才怕了:
“shen4157”:------2.起飞改进。起飞现在在油门中位以下永远是怠速,过半再自稳起飞,对新手可能会有帮助,但是不能推得太高,否则窜上去也很危险------
“hccpda”:升級完成感覺到非常穩,但是非常不喜歡新的起飛方式,若在室內試機時若不小心會有暴衝直上天花板的危險,一緊張就會快速拉回油門而造成重落地!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过来学习

网友:
哎哟,今天差点提控回家了

网友(2013-07-05):
原来这个问题楼主早就关注了,顶一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0372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