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EBAR,装上后,舵机跳动

楼主(2013-05-20):
看说明书,接线也都正确,有高人知道原因不?

网友A:
把你的接线说说看~~
Pit/esc        螺距通道
A.e.r.          白色接方向通道。    红色接升降通道。    黑色接副翼通道

s-bus口可作电源输入口!

楼主:
s-bus没接线,其他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接线说说看~~
Pit/esc        螺距通道
A.e.r.          白色接方向通道。    红色接升降通道。    ...

图片帮我看下,谢谢了

网友:
抖舵的话,随便换个舵机看看是不是还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帮我看下,谢谢了

彩虹线,红包接rud   橙色ele  黄色ail,你检查一下,貌似是有接错了!

楼主:
把红黄换了,还是如此,舵机有电机声音,而且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