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舵机配BEC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目前我是尾舵高压舵机,其余都是普通舵机6.6V的

我想让尾舵工作在高压模式下   其余舵机还工作在6.6V下

我看蝎子130A的电调有带BEC输出的    也有不带的BEC输出的

从价钱上考虑呢  不带BEC的130A+单配一个7.4V输出的BEC会比直接买带BEC输出的130A电调便宜一些

但是我看有很多模友都建议说单配BEC  用单独的电池供电

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  如果单配BEC 有7.4V输出的BEC什么的比较好  求推荐

网友A:
你确定高压舵机能和普通电压舵机同时工作?!不都是连接无副翼控制系统的么。。那电压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啊

网友B:
推荐使用130OPTO不带BEC版本,然后使用韩国GRYPHON GSR7075( 型号)这款BEC供电给舵机,斜盘和尾舵同时都可以使用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高压舵机能和普通电压舵机同时工作?!不都是连接无副翼控制系统的么。。那电压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啊
...

一开始我不确定  后来我看到有一种BEC是双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不确定  后来我看到有一种BEC是双输出的

双输出没错。。。可是4个舵机所连接的地方是并联的啊。。不管是beastx还是vbar。。都不可能同时在2个电压下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130OPTO不带BEC版本,然后使用韩国GRYPHON GSR7075( 型号)这款BEC供电给舵机,斜盘和尾舵同时 ...

这玩意貌似用的人不少啊。为什么推荐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高压舵机能和普通电压舵机同时工作?!不都是连接无副翼控制系统的么。。那电压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啊
...

兄弟 那不知有何高见  我也是新手  不是特别懂  如果不可以分两种电压使用 只能全部在一个电压下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 那不知有何高见  我也是新手  不是特别懂  如果不可以分两种电压使用 只能全部在一个电压下工作了

对呀。建议使用三楼大师的说法。毕竟HV舵机性能会好一点。但如果你的倾斜盘舵机不是HV的话。。你就要自己在HV和普通电压中选择了。总之,4个舵机要么都是HV,要么都是普通电压。 BEC可以更改输出电压,从5V到HV。但不可能同时给舵机输出两种不同电压(起码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建议使用三楼大师的说法。毕竟HV舵机性能会好一点。但如果你的倾斜盘舵机不是HV的话。。你就要自己 ...

3颗斜盘舵机  哗哗一下好多银子就出去了  呵呵   我尾舵是256    斜盘要上HV就272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颗斜盘舵机  哗哗一下好多银子就出去了  呵呵   我尾舵是256    斜盘要上HV就272了

那你就把尾舵机换成普通的吧。。这样划算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输出没错。。。可是4个舵机所连接的地方是并联的啊。。不管是beastx还是vbar。。都不可能同时在2个电压 ...

我也是新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舵机3跟线  其中黄线是信号线  把需要高压的舵机黄线拆下来接到陀螺插口上去 剩下两根线红的是正极褐色的是负极 接到高压供电上 这样就能和其他舵机分压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舵机3跟线  其中黄线是信号线  把需要高压的舵机黄线拆下来接到陀螺插口上去 ...

哥们你的想法需要大胆的验证  之前我在车模上想实验  一直苦于成本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把尾舵机换成普通的吧。。这样划算点

其实不用换 就是HV舵机低压工作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的想法需要大胆的验证  之前我在车模上想实验  一直苦于成本放弃了

你可以联系一下舵机的商家,问他这样行不   切勿直接试验 有烧毁风险  也希望论坛里有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130OPTO不带BEC版本,然后使用韩国GRYPHON GSR7075( 型号)这款BEC供电给舵机,斜盘和尾舵同时 ...

感谢 版主  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舵机3跟线  其中黄线是信号线  把需要高压的舵机黄线拆下来接到陀螺插口上去 ...

可以一试啊。。不过感觉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