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最近发现我的飞机出现“鸡琢米”

楼主(2013-05-20):
飞机最近出现鸡琢米的现象,请问一下这个现象是怎么形成的?以前没有这样的现象。是螺距感度变化了?高了还是低了?

网友A:
检查大桨是否过紧,然后再调三轴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大桨是否过紧,然后再调三轴感度
谢谢指点

网友B:
螺距过大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C:
估计是饿了,楼主几天没喂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