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WIFI连接不上路由

楼主(2013-05-20):
重新设置了路由模式,然后设置路由,名字、密码、加密方式、IP确保没错,但怎么都连接不上啊~其它设备连接都正常……
看了刷路由的记录,设置的静态IP192.168.1.254,会不会是这个的问题?
我关闭路由的DHCP也是连接不上。怎么都是0,0,0,0

vcon> setnt 0
Ok
vcon>
vcon> setnt 0
Ok
vcon>
vcon> connectype 1
Ok
vcon>
vcon> setmode 0
Ok
vcon>
vcon> setsrvport 55555
Ok
vcon>
vcon> setssid ZERO-TECH
Ok
vcon>
vcon> setet 4
Ok
vcon>
vcon> setwp 82890430
Ok
vcon>
vcon> setip 192.168.1.254
Ok
vcon>
vcon> setmask 255.255.255.0
Ok
vcon>
vcon> setgateway 192.168.1.1
Ok
vcon>
vcon> setdns 168.95.1.1
Ok
vcon>
vcon> dhcpclient 0
Ok
vcon>
vcon> saveconfig
Saving Configuration to FLASH
Ok
vcon>
vcon> reboot

网友:
这个不知道咋回事了,我用的点对点,你直接找张公公问一下呢

楼主:
把电脑按静态IP,还有那个dns来连接,一切正常。就是x4的wifi不行~
点对点模式看不到地图啊~没法用,只能靠路由方式了

网友:
不懂,没玩过。学习

楼主:
搞定了,路由器有个WLAN高级设置,里面有个选项“AP隔离”,取消后就能使用路由模式了。
不过手机在路由模式依旧连接不上地面站!无语~只能带着路由和平板去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