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OSD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我的飞越680,4108S电机,30A电调,22.2V5000毫安动力电池,WKM飞控,想飞控和接收机用动力电供电,OSD、图传和无刷云台用另外一组11.1V2000毫安电池供电。这样可以吗?如果这样,视频叠加的电压还能显示动力电池电量吗?图示:OSD插头1接动力电池,插头2接飞控的PMU。我现在想插头1接独立的供电电池(11.1v2000毫安),插头2接无刷云台,图传用OSD的视频输出线供电。动力电池直接接到飞控的PMU上为飞控和接收机供电,这样可以吗?是不是这样就不能检测动力电池电压了?大家又是怎样给飞控和OSD、图传和无刷云台供电的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
可以的,osd不检测动力电压,动力电压由pmu检测,然后通过canbus传给osd

试验一下不就清楚了,贵在折腾

网友:
按图接没错的,IOSD电源和PMU接一起,这样还有的电源输出留着可以给其他辅助设备供电,比如Z15什么的,图传的供电如果你用DJI 5.8G就免去了麻烦直接用IOSD中的黑色排线接图传就搞定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二位,贵在折腾,呵呵,我也折腾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