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有副翼悬停不修正多少秒算合格

楼主(2013-05-20):
在悬停的时候老是要修正 在论坛里面看了半天了 没看出个头绪

网友A:
一般飞飞五秒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SPORT一直要修正,估计是中重心没调好。PRO能悬停几秒不用修正

网友C:
不修正悬停时间不会太长吧

网友D:
装个平衡仪,脱控飞到没电

网友E:
有副翼即使调到万分精确,脱控也不会超过十几秒。。。

网友F:
不修正的意义是什么呢?代表机器的机械性能调整的非常好?

网友F:
话说模拟器里面的飞机应该算是最佳状态了吧,也是要不停修正的啊

网友G:
还要看風力及風向!

网友H:
还是无副翼飞起来爽

网友I:
这么说吧,如果你的飞机飞起来修正总是某一方向修的,那么是调的不好,如果基本四面都修的一样,飞机也没有震动的话,那么算是调的很好了,不用纠结脱控

网友J:
本来就是要修正,跟开车修正方向盘一样!

网友K:
求教:怎样才能做到定点悬停?我那飞机老是左右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