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鹰500

楼主(2013-05-20):
收了一台老黑鹰500.。搞了一个星期,终于快好了,油机小鸡跟大机一样折腾,越调越有意思,发图給大家欣赏下配置就不说了,18级的发动机,其他垃圾配置

更换了整机轴承,3轴。扔掉原来奇丑无比的头罩,换上亚托原装,帅多了

脚架也换成450的,更协调点

网友:
看着挺不错啊,多少钱收的?

网友:
15级小油,N年前拥有过一套电的

网友:
换的旋翼头好

网友A:
这十字盘怎么改的啊?看起来还是用原来的十字盘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十字盘怎么改的啊?看起来还是用原来的十字盘改的

是用原机塑料十字盘的和原机金属十字盘混搭的。因为金属的那个鱼眼虚位太大了,买机的时候有送个塑料的,所以給二合一了。这款机应该可以整个旋翼总成换450的,他的主轴是5m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原机塑料十字盘的和原机金属十字盘混搭的。因为金属的那个鱼眼虚位太大了,买机的时候有送个塑料的, ...

关键就是那个恶心的十字盘导轨和正常的位置不一样,得改位置。用原来的十字盘换旋翼头的话连杆长度什么的也都正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就是那个恶心的十字盘导轨和正常的位置不一样,得改位置。用原来的十字盘换旋翼头的话连杆长度什么 ...

导轨我还没仔细研究,但应该没什么问题,用450的塑料导轨反转在后面的舵机上,自己在侧板打孔固定,我是这样想的。

楼主:
连杆长度不是大问题吧。。舵机连杆短直接用桨夹螺距连杆代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轨我还没仔细研究,但应该没什么问题,用450的塑料导轨反转在后面的舵机上,自己在侧板打孔固定,我是这 ...

恩,我也是这样想的,可以买个SPORT的金属导轨,在侧板上打孔改一下。
机身螺丝也全换成内六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我也是这样想的,可以买个SPORT的金属导轨,在侧板上打孔改一下。
机身螺丝也全换成内六角了?

全换内六角了,导轨最好用塑料的,加工方便点

网友:
发动机的输出轴,改了没有?就是手拉盒

网友:
顶一下,走了

网友:
楼主,请问罗距摻数,谢谢。

网友:
改得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换内六角了,导轨最好用塑料的,加工方便点

换内六角好麻烦,尺寸还没搞清楚,脚架也是sport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内六角好麻烦,尺寸还没搞清楚,脚架也是sport的吧?

脚架是sport的,螺丝也是用sport的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架是sport的,螺丝也是用sport的螺丝。

买个sport螺丝包基本就能搞定?

网友:
我的也是500····你可以教我玩吗。。。。

       我都不会启动·····

网友:
很精致的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