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苛求充电问题!望各位老鸟帮助

楼主(2013-05-21):
买了这个充电器、适配器和这个2200 11.1v电池 发到货一看说明书全英文  再加上看了好多冲爆电池的帖子更不敢动了
谢谢好心的大大们 救救我吧 希望得到如何连接 如何设置 冲多长时间的解答论坛潜水多日未发现相关教程 如能告知 深表谢意 祝各位爽飞

网友:
这块电池貌似控电呀!那是jr头还是futaba头?
动力电一般xt60或是T头的多,这种情况的少见

网友A:
用B6充动力电N日,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2200 3S 1P 25C
5200 3S 1P 30C

B6的功率有限,只能2C或1C充我的电池,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都满意。

用的时候把电池的2个插口插到B6上,上电后选择锂电平衡充功能,设定好充电电流和电池类型(你的这个电池充电电流选2A,电池类型3S),长按确认键B6会检测设定的电池类型和实际的电池类型是否一致(能看到屏幕左右各显示3S字样就对了),此时再次按一次确认就开始充电了。

PS:貌似你这个电池不是动力电,放电率这么低。难道是用在控上面的吗。

网友B:
下份B6中文说明吧!网上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6充动力电N日,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2200 3S 1P 25C
5200 3S 1P 30C

正是用在控上的 买了NANO CP 那个控要装电池 很费 所以买了这个锂电!谢谢解答啊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现在什么价格啊?

我在X宝上看见了 被告知可以冲那个电池 就买了168全套 带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份B6中文说明吧!网上很多的!

谢谢你 已经下载好在看了 原来以为自己买了个山寨的没说明呢 后来才知道是原装的 说明网上找到了 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