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SG控电的几个问题,好心人帮帮忙啊!

楼主(2013-05-21):
1.以前都是用锂电,知道3.7V充满4.2V,低于3.7V就会过放,第一回用到镍氢电池,不知道6V的镍氢电池,满电和过放电压分别是多少?
2.14SG控电用B6是否可以冲?时间如何?3.14SG设置低电报警电压在哪里设置?看了T8FG的中文说明,没有找到有设置的地方!

网友:
不是插在控上直接冲么?

网友:
有原装充电器啊

网友:
没那么麻烦,直接用B6选择镍氢电池,充电电流1A,让它自己冲去呗!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直接充10_12小时

楼主:
只有双叶行货才有220V充电器,我的是110V的

网友A:
14SG原装镍氢电,1800mah,5节(串),单节标称电压1.2v,满电1.4v左右,所以发射电满电大约6.8~7v左右。
单节跌落至1.1v左右即亏电,所以遥控器报警电压大约5.6v左右。
B6可以充镍氢电,选择 Ni-MH 电池类型即可, 1.8A 以下电流充都适宜,1小时内搞定。
14SG上锂电必要性不大,此控耗电偏小,满电后连续6个外场,每个外场10个起落,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原装镍氢电,1800mah,5节(串),单节标称电压1.2v,满电1.4v左右,所以发射电满电大约6.8~7v左右。
...

谢谢高手的回复,问题解决的很清楚,十分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昨天看说明没有找到,就是设置报警电压,是在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的回复,问题解决的很清楚,十分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昨天看说明没有找到,就是设置报警电压,是 ...

在系统菜单声音报警那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双叶行货才有220V充电器,我的是110V的

额?
还有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还有这回事

去淘宝了解吧,说白了,就是行货和水货的区别!

网友(2013-07-11):
引用 楼主:
去淘宝了解吧,说白了,就是行货和水货的区别!

港行是220V,日本版是110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4SG原装镍氢电,1800mah,5节(串),单节标称电压1.2v,满电1.4v左右,所以发射电满电大约6.8~7v左右。
...

镍氢用1.8A冲,估计电池用不了几天,镍氢镍铬不是lipo必须用尽量小的电流冲
我都是B6 0.2A冲! 台湾版的也是110V充电器,买来不知道,第一次用就烧了充电器!
14sg低于6V就开始报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镍氢用1.8A冲,估计电池用不了几天,镍氢镍铬不是lipo必须用尽量小的电流冲
我都是B6 0.2A冲! 台湾版的 ...

别“估计”,实际用了看。

原配的Ni-MH电,我用了有近1年时间了,保守说飞5个外场一点问题没有。
每次都用2A电流充。
(飞直升机3d,每个外场10个起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估计”,实际用了看。

原配的Ni-MH电,我用了有近1年时间了,保守说飞5个外场一点问题没有。

哈哈 你伟大,我每次都是0.2A 为了让镍氢电池寿命更长

网友:
镍氢不像锂电没那么娇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双叶行货才有220V充电器,我的是110V的

水货看什么地方的~我台湾的~可以220V~

网友:
原装电池没那么娇气

网友:
我也刚入,说明说低到3.几自动关机,吓人不

网友D:
直接上2S

网友E: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