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USBCNC求助

楼主(2013-05-21):
这次出现一个问题,旋转轴只有一个方向转,另外一个方向一点也不动,试过很多方法也判断不出来是什么原因,驱动器是新的,电机是原来正常用的,旋转另外一个方向电脑显示已经走了,但是电机一点也没转,我把A一轴的插头和Y轴的换了一下用Y轴驱动A轴也是这样只有一个方向转,A轴驱动Y轴可以正常,就是A轴驱动A轴就只有一个方向转,把方向信号去掉之后电机也是只有一个方向转,另外一个方向电机就不动,没有方向了电机应该是一个方向转,我这个问题是不动,驱动器原来用的一个二手的出现转不到位,后来换了一个小点的也是二手的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以为是驱动器的事我就把二手的退了买的新的,安装上之后还是这样的情况,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软件我又重新安装了一次也是不行,高手们给说说还有什么方法去测试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为什么呢?

网友:
你看看方向信号正常吗。、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试了好半天,发现方向信号虚接了,没接通,用万能表确认几个主要控制信号都连着正常吧,

有时候,我们以为接好了,实际上没接好。。。。

网友B:
楼主原话:

我把A一轴的插头和Y轴的换了一下用Y轴驱动A轴也是这样只有一个方向转,A轴驱动Y轴可以正常;

楼主都做这个替换排除故障法了,应该根据这个得出结论了。 你用的USB CNC 控制板接口输出,完全正常, 只有是驱动有问题,或者是接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话:

我把A一轴的插头和Y轴的换了一下用Y轴驱动A轴也是这样只有一个方向转,A轴驱动Y轴可以正常;  ...

接出的线有6米长没事吧,接线已经测试很多遍了,怕接错线了就把各种接法都试了,结果只有这一个接法能一个方向转,三个驱动都是新的三个不会都是有问题吧,再请假个如果我用一个大驱动器并联三个小电机,让三个小电机同步转动可以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试了好半天,发现方向信号虚接了,没接通,用万能表确认几个主要控制信号都连着正常吧,

...

你好,你那次遇到的是一个方向转另一个方向一点也不动还是也和上个方向一样转呢,我的是一点的不动,如果方向信号没接好,就是没有方向信号那也应该是都往同一个方向转到吧

网友C:
驱动器高级货?双脉冲?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这故障不难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我说说我的处理方式。
情况:
X Y Z 单独正常
X Y   同时正常
X或者 Y 再加Z 不正常
也就是说驱动、步进、连线单独均没有问题,控制板输出灯也显示正常,但2轴以上组合只要是加了Z,就不行,将Z换成A输出,也一样情况。

第二次处理,考虑到干扰问题,屏蔽层全部接地,短引线,将步进、连线、驱动不同组合,跟上面一样,问题仍旧存在。

第三次处理,同一电脑重新安装软件,保持默认设置,也不行。怀疑电脑问题,换电脑,也不行。

最后,考虑到当时卖家给的光盘里面由于光碟问题那个NET3.5复制不了,就保持了电脑原来的NET2.0,下载更换后,重新再安装一次控制软件。重启。好了。

百思不得其解,换另外一台电脑(XP系统),重新安装NET3.5,结果没有得到解决,不行。

现在只能用那个电脑来驱动了。没有办法。但基本可判断控制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三轴走代码,发现一个轴很安静,2个轴比较吵.下午更换不同轴信号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感觉是你A轴驱动上的方向光藕的问题

网友D:
是的我也碰到过,我是用并口接口板的,我换了光藕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器高级货?双脉冲?

不是,是杰美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也碰到过,我是用并口接口板的,我换了光藕就正常了。

能给说下具体换哪里的光藕吗

网友D:
HC244这是蕊片型号,我的是并口接口板。其它我测试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C244这是蕊片型号,我的是并口接口板。其它我测试都没有问题的。

你那个并口接口板相当于控制卡吗?

网友:
是啊,M3的接口板

楼主:
最新测试问题,现在发现接线只有这一种接法可以转,一个方向转,测了接线发现把方向信号和共阴极交换接线才会一个方向转,但是,把这两个正常接线控制卡的方向接驱动器的方向,这样一个方向都不转,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话:

我把A一轴的插头和Y轴的换了一下用Y轴驱动A轴也是这样只有一个方向转,A轴驱动Y轴可以正常;  ...

为什么控制卡的方向信号要接在共阴极才转一个方向呢,要是把方向接方向,共阴接共阴就一点也不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4-05-29):
我也出过一次,压线端子没压紧,重新接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