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尾起飞时干扰机轮的问题能否用双动力调整来解决?

楼主(2013-05-21):
V型尾起飞时干扰机轮的问题能否用双动力调整来解决?V型尾起飞时干扰机轮的问题能否用双动力调整来解决?制作的飞机采用了V形状的尾翼,只能采用混控方式来实现V形尾的升降及方向功能,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出现,就是在地面滑行的时候,如果要拉杆抬头,前轮就会偏转,或者是调整前轮保持滑行方向时,升降舵也跟着动起来,,就得不断地打方向,非常让人头痛,无法,只好是将V形尾的升降功能取消,结果这样有时也很危险,在滑行时前轮如果碰到小坑或小石子跳起,方向发生了变化,却无舵面调整,眼看滑行方向有太大念头不能调整,只能是关掉油门取消起飞,现在很想知道在座的有类似情况的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看到商品化的航模机只用两个电机就能实现无舵面升降及拐向,制作的飞机是双电机,那么能否采用这种方法?怎么才能利用双电机这个天然资源解决V尾的地面滑行方向问题?

网友:
没玩过V尾,围观

网友:
可能是V尾装的不准确,或者是你是日本手,打升降时手上动作误碰到了方向舵,出现你上述的问题。

网友A:
lz要不试试买个V尾混控器?机轮转向与方向通道并联。

网友B:
用副翼补偿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要不试试买个V尾混控器?机轮转向与方向通道并联。

你不提醒还真忘记了有这一东西,现在的问题是双发用控制方向不是更好,利用现成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副翼补偿一下呀!!

这个办法真不方便,滑行时如果用会让机身倾斜,有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提醒还真忘记了有这一东西,现在的问题是双发用控制方向不是更好,利用现成的资源!

据说双发的动力转向可以用混控来设置,一个电调接油门通道,另外一个电调接方向通道,设置这两个混控就可以,不过是听朋友讲的,我自己没做过,具体混控方式也不大清楚,这个不敢保证一定成功

另外一点,不用舵面就能控制升降的那种飞机是比较简陋的,最早的2通飘飘机好像就是这样,油门给大了就爬升,给小了就下滑,机动性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双发的动力转向可以用混控来设置,一个电调接油门通道,另外一个电调接方向通道,设置这两个混控就可 ...

想着会有这么一出,还真有这么一说?好,谢谢你,打算在遥控器上试试。

楼主:
看了一下,好象是可以,天七模拟器上有衿副翼混控,还有升降副翼混控,却找不见V尾混控,上面的朋友提出将油门与方向混控,可能会出现拐向时一侧发动机增大的现象,就跟V形尾会影响地面方向一样!不过影响可以忽略吧!但要注意,不要向一边拐另一侧发动机推力增加影响拐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