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FPV如何减震?

楼主(2013-05-21):
请问各位高手,
FPV
如何减震? 载机 天行者1680,H飞控,每次地面都调的很好上了天,可是天上飞飞
陀螺仪
的健康值就一直在20-30左右,看原因是因为震动很大,请问如何给动力系统减震?我的
电机
是朗宇 X2820

楼主:
大家不要不理我,我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先把桨平衡做好,如果做好了还震,可能是转速和机身发生共振,换电机KV值和桨;
仔细查找飞机周身,消除毛刺和减小阻力;
图传加硅橡胶减震垫,镜头座加粗让开谐振点;
~付出多少回报多少

网友B:
FPV见真是个大学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