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v中心板拆解真难啊!

楼主(2013-05-21):
机架第一次组装时候用的螺丝胶,结果固定太牢固了,螺丝刀无法拧开了,还让螺丝隘口了。没办法,只能用锯和钳子的土办法了。
经过2个小时的拼搏,成果如下图:8个螺丝啊!我的手啊!
给xa点建议:
1、中心板固定件能否采取全铝合金?这样可以避免接驳件的铜质螺丝扣和塑料接驳件的隘口问题。
2、改进中心板与接驳件的连接方式设计,避免用户必须多次购买接驳件,尤其是新手或者拆装中心板时候,特别容易造成螺丝隘口,导致电机不水平了。

希望xa能看到。

网友A:
加热拧啊。

网友:
用的是多少号得螺丝胶,这么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拧啊。

加热肯定不行,因为管夹是塑料的,螺母胶在塑料件里,一加热会打滑。还是取不出来。

网友:
我用磨机把螺丝头磨掉就出来了

网友:
装机不要打螺丝胶,最后检查确认准备飞了再打

网友:
看来螺丝胶要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