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他爸的14sg,炸了我的SU34

楼主(2013-05-21):
入了14有一阵了。各方面使用正常。
用原装接收在SU34上也成功起降80多个起落。可以说是0事故。。
控里设置的失控保护什么的也一切正常。就在昨天。。。。

成功降落后(还未断飞机电)。遇到了朋友的18MZ,于是讨论了一会混控(地面刹车的舵面设置)。聊呀聊。于是我就拿控给他演示撒,新建了一个模型,他大爷的。刚刚把模型建立成功。飞机一射就全油出去的。飞机撞在路边上。右边翅膀断了。整个右侧都撞的比较惨。。。。

经验收获:任何时候动控,应该先断飞机电。要是在研究450该怎么办。。想到起还是很后怕。

原因分析:貌似扶他爸的控。3通道都是默认的全油门。因此需要反向。但又在同一接收模式下新建的模型。在原模型被切换后,失控的一瞬间又被新的模型对码成功。但新模型的默认设置。油门就是最大,所以以前的失控保护压根就没起作用。因为没有失控,跟新模型建立连接也是正常的。就是坑爹的日本人。三通道这么关键的一个通道。你就不能反过来么???

解决方案:在控的系统菜单中。可以对各个摇杆进行反向设置。其实跟通道反向是一个道理,我的意思是,在系统菜单中将J3反向。在连接菜单中的3通道本来就是反的撒,那么J3反向了不就是正的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以避免以后再舒服这个很危险的错误。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个搞清楚。本人还没有测试过。希望有把这个搞清楚的朋友,前来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悲剧的事情遇到过一次,接收机只认控不认模型,确实有点危险,哎

网友:
落地就断电,必须的。

网友:
顶一下,落地就断电,必须的

网友:
这不叫失控好吧,这叫等等待信号

楼主JJ歪怪马桶漏

新建模型 谁让你发射信号的 自己一个劲的按下去 肯定把发射打开了  以后新建模型 记得关闭发射

网友A:
现在2.4G的,新建和切换都是直接发射信号的,只有PCM要确认,LS的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2.4G的,新建和切换都是直接发射信号的,只有PCM要确认,LS的2了

新建模型后有对话框的 你可以选择不发射

网友:
不懂为何切换模型后会自动对频,飞机上的接收应该进入失控保护才对。
这样的话,你关控,飞机没断电,旁边一人的14sg控自动给你飞机对频起飞了,

网友:
futaba的遥控器都是接收认发射机的,而且飞完就断电,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网友:
飞完了不断电..还直接设置模型..这么低端的错误都犯..还好意思过来发帖...唉...

网友B:
落地就断电,必须的
楼主JJ歪怪马桶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落地就断电,必须的
楼主JJ歪怪马桶漏

JJ歪怪马桶漏 哈哈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过的顶起!!!!
我们操作是有问题
但设计的也有问题!
坑爹的小日!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同情一下

网友:
不怪天只怪地

网友:
JJ歪怪马桶漏    楼主反映也够慢,发现不对应该立刻关控,这样失控保护就起作用了,涵道加速没那么迅速,应该不会撞的很惨。

网友:
落地就断电

网友:
你们都是高端,我惹不起。我的天七要关机,按住菜单键开控进入基本设定模式,才能换飞机~换模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