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 陀螺仪 斜盘舵机工作不同步-解决办法

楼主(2013-05-21):
现象如上视频

在g31和电脑连接后,3舵机统一,不接电脑和控单独对频后,螺距不统一,升降舵机如视频所示;

解决方法

此处调节即可

属于盲目调机,在这里给升级舵机设置最高和最低形成,并且细致调节到和其它舵机形成统一,这样就解决了此处问题;

颗参考如上图片;

网友A:
这样的话,你中立点是0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你中立点是0度吗?

调机不就是这样调吗?

舵机90°,遥控器螺距0°

调节十字盘拉杆,使十字盘在十字盘行程中间位置,在调节螺距拉杆使主桨螺距为0

楼主:
调完 3颗舵机形成一致后,在调一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