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大家来说说飞MINI固定翼的感觉

楼主(2013-05-21):
第一次飞 MINI固定翼 是添翼大大的 3号 用的原配置 总重 22G 上反角比原来翼台的角度略大 用的2。7G那个接收机 是用副翼通道控制的方向舵 没加副翼

你们飞过 添翼的来说说感觉吧 我怎么觉得除非是无风
不然就象是在飞飘飘
顶风(微风)基本不动 舵面打少了 无反映 打多了 又掉高度掉的厉害 有恻风就感觉飘
无风的时候 还行
还是耐摔的
用昆明话来说 要撮的飞
象 当年用压燃2。5 飞 1200G的 练习机

不知道大家飞是什么感觉 包括其他MINI

网友:
Mini机户外要飞高速才能抗风,
要不可上飞控让自动平衡。

陈伯

网友:
mini飞机,肯定不如大飞机好飞。

网友:
其实不是飞机难飞,没有副翼的飞行感觉就是这样,习惯就好。

楼主:
这个飞机操作方向舵的感觉还是有点象副翼, 因为上反角比较大,  打舵的时候基本感觉不出其他飞机除了压偏还附带明显的机头方向变化的感觉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操作方向舵的感觉还是有点象副翼, 因为上反角比较大,  打舵的时候基本感觉不出其他飞机除了压偏还 ...

今早 把桨换成了饿5030 原来好象是4530 感觉拉力大了1些

今早大约有1级的风 飞的时候感觉飞机自己会左偏 不拉点杆会掉高度 微调给了点 右舵 和拉杆 基本能飞直了 但是 还是必须拉杆才保持平飞 ,重心已经比较靠后了 在机翼40%的地方,不知道是下拉角大了 还是机翼安装角小了,明天再试下

  这个 飞机 电池还是耐用的,飞行时间7分钟没问题 就是感觉拉力 还是稍微弱了点 等7MM到了换上试试

这个飞机虽然是轻木的但是 还是比较皮实。甚至可以当新手机飞 炸机成本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早 把桨换成了饿5030 原来好象是4530 感觉拉力大了1些

今早大约有1级的风 飞的时候感觉飞机自己会左 ...

我的相同問題
下拉角大了  又不能調   下拉角 開始直接栽地  升舵調高些就好

楼主:
今天飞了 2号  同样是6MM 但是变成直驱 拉力小很多 只有9G 左右, 翼面积小不少 重量14。8 但是感觉速度比3号快不少 力量也好 可以减油门飞 而且基本不需要调整

楼主:
今早3号换了 7MM 力量大很多 抗风性好很多 操纵灵活很多 有接近3级的风哦

网友:
新手,还没感觉

楼主:
2号3号太容易飞太不容易坏,我已经飞腻, 我是新手如果拿这个来练手, 我怕把习惯练烂,所以想挑战下难度稍微大点的,今早把4好的D/R调整到  普通练习机的角度,去飞一1下,刚到的是时候无风,很爽,马上就喜欢上这个感觉。但是后来有风了,毕竟是新手就出现了控制失误,NND 我爱F3P 可惜场地不友爱 ,请飞F3P的大大说说,200G级别的 如果在户外飞,有2级风的话 好飞不??????????

网友:
新手胆子大一点,怕什么

网友(2013-07-23):
小飞机还是蛮好玩的,速度快,耗电小,就是眼神不好就麻烦呵呵

网友(2013-11-15):
小飞机好处是维护低啊,好修,胶水透明胶带粘粘就好了,电池也便宜,就是不抗风

网友:
还有就是场地好找!

网友:
不得不承认,沦为了悲催的设备党!设备一大堆~做不出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