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912问题

楼主(2013-05-21):
912今天到货 迫不及待拿出去试飞,发现在打开飞机没打开的控的情况下 飞机尾巴对着自己,发现右边的陀机 应该叫副翼吧是呈现当飞机飞起来向后飞的姿态 也就是陀机连杆是向下压的 开控对频好后 复原 咋回事|
还有飞机起飞之前抖动很大!

楼主:
来人啊 谢谢各位了!!!

楼主:
来人啊 谢谢各位了!!

楼主:
来人啊 谢谢各位了!

楼主:
来人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用急燥,淡定!
这正常。
应习惯在已开控的情况下插/拔电源。
你这样先插电后开控,如果是450的话你早已血溅当场了。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那个情况是正常的,先开控后开飞机电源,关机顺序是先关飞机电源再关控,悬停时脱控后飞就调连杆,起飞抖动有2种原因,1种是主轴不直,另一种是平衡锤不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