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ontronik 160 HV电调的用直升机模式4的时候,定速功能怎么用?

楼主(2013-05-21):
问题是,我需要使用电调的定速功能,只用遥控器来设置能不能实现定速功能?

说明书上写的不明不白的,意思是要用PROGDISC来激活“Governor Store”功能。
Governor Store这个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k160和k200都是一样设置,你有设置蛋的话,store是数据仓储的意思,也就是说首次启动k160 esc会自动记录电流.
k160的定速只需要控上油门曲线为一条直线即可,实际上定速的感念就应该是油门曲线为一条直线不对吗?转速sd卡上有数据记录,所以可以更具转速来设置油门直线的位置.
设置方式如下:
直升机安装大浆,将螺距设置0度螺距一根直线,保持螺距一直0度,油门曲线0到100斜线,接电调,按下电调按钮,电调咪 瑞 哚 响一声,将油门拉伽拉直最大.电调确认,重复响一声.将油门拉杆拉直最下,段开电源.等待20秒,接电,按下电调按键,电调响到四声,直升机模式,将油门拉杆拉直最大,电调确认4声,拉直最下,断开电源,关闭遥控器,接好电调电源,接入设置蛋,设定bec电压,定速数据仓储,关闭电源,将遥控器油门曲线改为0 50 50 50 . 接通电调,远离直升机,将油门拉杆拉到中间位置.直升机开始旋转.就这样让直升机在地上50油门0度螺距空转一分钟. 关闭所有电源.换满电电池.油门直线不能高于80%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留20%给电调补转,更具数据看转速设置曲线位置,参考为 (0 50 50 50 50) ( 65 65 65 65 65)( 70 70 70 70 70)
我杨格4530-540kv和k200 设置10:1齿比 曲线如下(0 60 60 60 60 )(70 70 70 70 70) (75 75 75 75 75)转速为2000.

楼主(2013-10-09):
引用 网友A:
k160和k200都是一样设置,你有设置蛋的话,store是数据仓储的意思,也就是说首次启动k160 esc会自动记录电流.
...

多谢,已经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