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知道如何用安卓手机客户端来控制MWC的四旋翼

楼主(2013-05-21):
本人新手,按照前面帖子地址下载了 MultiWii EZ-GUI_com.ezio.multiwii_7 ,然后我安装到了安卓手机,想实现用手机来控制 MWC 飞控的四旋翼,当然我也买了个蓝牙模块是 CRIUS MWC Multiwii 蓝牙 参数调试模块 ,插在飞控上,接线没错的,匹配的密码也输进去了,但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才能控制飞机,求高手指点。

网友A:
MWC的蓝牙模块是用来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的蓝牙模块是用来调试的~

那应该怎么做,求指导

网友B:
上周末刚玩了一次,效果很好。想写个帖子的,不过实在没有时间。

直接在EZ_GUI的地图上点一个点,点击“设置为 位置保持点”,然后四轴就自己飞向那个点,并悬停在那儿。

蓝牙只有10米的操作距离是不够的,下面的帖子有我延伸通信距离的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778

网友:
引用 网友A:
MWC的蓝牙模块是用来调试的~

手动起飞之后,打开定点,定高。就是可以用手机地图指点飞行了。

EZ_GUI也能当作遥控器那样手动操作,不过我没有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周末刚玩了一次,效果很好。想写个帖子的,不过实在没有时间。

直接在EZ_GUI的地图上点一个点,点 ...

现在直接可以用安卓手机 OTG 3DRusb的那种  就可以了..不需要蓝牙中转了..前提是手机需要支持OTG 并且安卓版本是4.0以上..测试小米1s不行..三星noteII可以

网友C:
要控制的话在mwc的config里打开RCre什么的一个命令就可以了那个是从串口接收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直接可以用安卓手机 OTG 3DRusb的那种  就可以了..不需要蓝牙中转了..前提是手机需要支持OTG 并且安卓 ...

手机拖着尾巴毕竟不方便,我还是喜欢蓝牙中转。

而且我的中转设备全部在控的电池仓里面。手机贴在控上面。(看我原来的那个帖子)

出去飞,只有一个控,一个飞机,没有其他的牵牵挂挂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控制的话在mwc的config里打开RCre什么的一个命令就可以了那个是从串口接收控制的

用蓝牙模块控制,需要修改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周末刚玩了一次,效果很好。想写个帖子的,不过实在没有时间。

直接在EZ_GUI的地图上点一个点,点 ...

你好,我想先用蓝牙模块控制成功先,10米就10米,这方法成功我才考虑延长距离,请问详细应该怎么做?

网友:
    /******************* RC signal from the serial port via Multiwii Serial Protocol *********/
      //#define RCSERIAL

就是这个取消注释就可以了..但是别说我没告诉你哈..一是这玩意用了遥控器就不能用了..而且如果有延时的话会很恶心..三是你控制的时候突然来电话你可能会疯的...所以三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先用蓝牙模块控制成功先,10米就10米,这方法成功我才考虑延长距离,请问详细应该怎么做?

起飞前用手机连上,应该就能看到飞机的信息了啊。

打开map界面,等地图加载完成,就能看到飞机的位置,手机的位置,家的位置,GPS_HOLD的位置啦。

然后用遥控器控制起飞,打开定点定高。飞机能够脱控悬停之后,就可以在手机地图上长按一个点,选择“设置为位置保持点”,然后飞机就会飞向新的GPS_HOLD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蓝牙模块控制,需要修改代码吗

如果要用手机当作遥控器用,需要在代码中启用 :RCSERIAL 。 并且不能启用: FAILSAFE。

如果是要在手机地图上指定航点,需要启用: USE_MSP_WP 。

网友D:
开启RCSERIAL
其实就是是通过启用这段代码的:
#ifdef BTSERIAL
    case 'K': //receive RC data from Bluetooth Serial adapter as a remote
      rcData[THROTTLE] = (Serial.read() * 4) + 1000;
      rcData[ROLL]     = (Serial.read() * 4) + 1000;
      rcData[PITCH]    = (Serial.read() * 4) + 1000;
      rcData[YAW]      = (Serial.read() * 4) + 1000;
      rcData[AUX1]     = (Serial.read() * 4) + 1000;
      break;
意思就是当接收到上位机传来的K后面接着传来5个8Bit的数字。即是0~255之间,但是遥控的值是1000~2000左右所以得×4+1000
这个就是mwc 蓝牙遥控的串口通信格式,
这是mwc bt remote apk,蓝牙上位机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MWC的蓝牙模块是用来调试的~

不仅仅是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启RCSERIAL
其实就是是通过启用这段代码的:
#ifdef BTSERIAL

这代码在哪里? 是在MultiWii_1_9.pde里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代码在哪里? 是在MultiWii_1_9.pde里面吗?

在BT romate apk的说明中可以找到不支持MWC2.X的固件的说明,但是应该config.h有RCserial的话应该都有这个。 BTserial可以在serial中找到。善于用CTRl+F功能找这代码还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代码在哪里? 是在MultiWii_1_9.pde里面吗?

理论上如果有串口通讯模块的传输速度足够快,传输的数据丢失不是很严重的,可以通过串口TTL透明传输模块 ,再写写上位机的软件直接发送数字控制数据直接把电脑和数传当作遥控,感觉应该会比现有的遥控更好用,现在的遥控便宜的会的会抖舵,还有不能中位点不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BT romate apk的说明中可以找到不支持MWC2.X的固件的说明,但是应该config.h有RCserial的话应该都有这个 ...

本人新手,迷迷糊糊,我在Multiwii_1_9.pde里面的config。h中,没有找到RCserial或者#ifdef BTSERIAL,是用CTRl+F的功能查找的。哪里不对还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