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海第二机床厂生产的C0820小车值多少价格(没有底座,尾座)。

楼主(2013-05-21):
请问上海第二机床厂生产的C0820小车值多少价格(没有底座,尾座)。

楼主:
老板开价另配一个电机1150,值不值?

网友:
1150还配电机!这个价就不要再问老!全抢购回来!

网友A:
1150的价格绝对值了,但是,这个车床好像没有丝杆。不知道车丝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
没尾座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0的价格绝对值了,但是,这个车床好像没有丝杆。不知道车丝会不会受影响!

看图片有丝杠啊,大拖板右边不是自动走刀吗?

楼主:
没有丝杠,光杠上有槽的。

楼主:
这个床可以丝吗

网友:
你这个是机床二厂的,我见过机床十二厂的。十二厂的没有底座的话,自己做做个电机的架子,原底坐里,有一个踏板,踏下去电机抬起,很方便换皮带档位。另外,底座里还有一套电控设备,原先电本身是“三速电机”,这么叫不知道对不对,因为那个电机有6组抽头,估计是三速的,还有走刀杆也是单独电机控制的。

网友:
配上电机的,简直是手板车的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