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伞齿的轴长有调节的位置吗?

楼主(2013-05-21):
我的飞机买回来2天,尾翼就360度的打转了,我仔细看了一下是尾巴的伞齿接触不到所致,请前辈告诉我有调节的位置没有?从哪里去调节这个轴的长短?

网友A:
换个思维角度。缩短尾轴至机身的距离,传动轴就“够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维角度。缩短尾轴至机身的距离,传动轴就“够长”了。

就是上尾翼那里有两颗螺丝?有一点点的调节距离是吗?这里就足够调节的?

网友:
尾管与尾管座、微波箱连接处都有一定调整量,必要时尾管可以稍微截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