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旋转轴

楼主(2013-05-21):
通孔30的,轴承用进口的,
顶尖想装个钻夹头就可以多用了
,通孔是20

楼主:
夹头很大通孔20

网友:
可惜了轴承
齿轮(同步带轮)、卡盘是短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夹头很大通孔20

再发两个,拍得不清楚

楼主:
顶尖要求不高轴承是国产的,其实是雕木头,要求不高的,
那个卡盘可是美国的

网友:
好大的孔

网友:
外国货屁眼大。

网友:
看到同步带轮,突然想到旧货市场(收费站)经常有轿车的启动大齿圈,把齿轮的顶端车平,就留个齿根,不就是同步带轮吗,就是不知道有相对应节距的同步带吗

网友A:
请问  同步轮和和电机上的比例是多少的?    为啥不用涡轮蜗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同步轮和和电机上的比例是多少的?    为啥不用涡轮蜗杆呢?

比例是1比四的减速,我只是加工木头,同步带比涡轮的精度高,我加工的木头只有30同步轮直径100这样算又有近3倍的减速【同步带一周走了300MM木头周长是100】,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例是1比四的减速,我只是加工木头,同步带比涡轮的精度高,我加工的木头只有30同步轮直径100这样算又有 ...

哦  原来同步轮精度要好啊   看来我要仿造一个 了  呵呵   楼主啥时候发全图
我前段时间用减速机作了一个  用了100的卡盘  有点笨重了 正想换个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原来同步轮精度要好啊   看来我要仿造一个 了  呵呵   楼主啥时候发全图

雕木头同步带的就够了,不能雕铁的,明天发图

网友:
等楼主上图  顺便请教 蜗杆怎样加弹簧消隙

网友:
楼主这个轴承室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