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德版V3+毛子固件 有问题

楼主(2013-05-21):
无刷
云台
德版V3+毛子固件 有问题
求教:
调了好多天 目前状态 悬停 或者缓慢移动 有效果 不错
问题:动作大一点 视频就晃动 应该是云台倾斜度大点就晃了
求高手不吝赐教 是硬件问题 还是参数没弄好 应该吧什么参数改一改
急求啊

网友A:
参数问题

网友B:
在你的云台上找问题把 是不是钢度不够

网友C:
重心没调整

网友D:
云台刚度很重要,过度加大P和D值会导致自激共振

网友E:
同问。我的也是,幅度大了就不稳了。

网友F(2013-06-22):
我的也是,幅度大了就不问,我感觉我的云台刚性没问题,你可能就是感度的问题了

网友G:
加入飞控校正 ,加大power
功率 ,减小I值 ,加 反复调整 可改善倾斜和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