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k 无副翼问题!!!救命呀!救命呀!

楼主(2013-05-21):
上次是机身左右晃动!结果吧斜盘感度降了点,就不晃动了!!!今天测试猛推油门尾巴向右动!就像是锁不住尾巴似的!!!倒飞悬停一打舵,靠杯具出现了飞机开始自旋!!幸好飞的很低熄火着落!损失大奖!!!!悲剧呀!!!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别进来看看就走了!给点指点呀!!在此谢谢给为大神!!!!辛苦!!!!!辛苦不!!!

网友A:
将你的尾中联与尾轴的顶丝松开,尾中联向外移1-1.5mm后将顶丝顶紧就OK了。

网友:
我上上周末 K8 的450 空中自旋,正常飞了200个起落。回家检查,K8自检通过后 2--3分钟后,尾舵失控,都是尾舵突然跑到一边极限位置,即尾推跑到尾中联一边,固定,打舵无反应。

网友B:
加大尾桨的螺距补偿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你的尾中联与尾轴的顶丝松开,尾中联向外移1-1.5mm后将顶丝顶紧就OK了。

请教为何尾中联向外侧移动会ok?没想明白,是间接增加尾波箱侧的最大螺距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你的尾中联与尾轴的顶丝松开,尾中联向外移1-1.5mm后将顶丝顶紧就OK了。

呵呵,刚才盯着尾桨看了半天,想明白了,谢谢!
确实可以加大尾波箱侧的最大螺距,从而加大尾巴往左侧纠偏的力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为何尾中联向外侧移动会ok?没想明白,是间接增加尾波箱侧的最大螺距吗?

是的,就是增加尾桨的螺距(迎角),你的直机在突加油门时尾巴右转,是尾桨最大迎角不足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刚才盯着尾桨看了半天,想明白了,谢谢!
确实可以加大尾波箱侧的最大螺距,从而加大尾巴往左侧纠 ...

直机的尾桨设计上先天不足,一边螺距用不了另一边不够用,只能采取这样的下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增加尾桨的螺距(迎角),你的直机在突加油门时尾巴右转,是尾桨最大迎角不足造成的。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谢谢

不客气!

网友D:
突然推螺距时尾巴向右偏,感度不太够,调高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然推螺距时尾巴向右偏,感度不太够,调高感度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你的尾中联与尾轴的顶丝松开,尾中联向外移1-1.5mm后将顶丝顶紧就OK了。

谢谢!!

网友E:
应该是尾传动有问题,仔细检查前传动齿,后传动齿有没有扫,有没有松,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尾传动有问题,仔细检查前传动齿,后传动齿有没有扫,有没有松,等等。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尾桨的螺距补偿试试

加油门尾巴右偏(对尾)是不是补偿有点大!那个选项是呀!能截个图不?谢谢!!!

网友:
尾桨的螺距补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油门尾巴右偏(对尾)是不是补偿有点大!那个选项是呀!能截个图不?谢谢!!!

尾巴右偏也就是机头左转么?那就是补偿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巴右偏也就是机头左转么?那就是补偿小了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