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4108S和X4112S之间的徘徊,请那个老大给我解忧

楼主(2013-05-21):
    本人已经有过4架四轴了,,目前打算再组一架稍微大点的四轴,在朗宇X4108S和X4112S之间犹豫不决。以前的一些机子,都是随性组的,现在也了解了很多小知识后,想好好组一架。
    要求:航时要长,也偶尔可以适当的载重。
    但看了这两个电机后,算来算去,航时都差不多,两种配置,电机重量差160克,请各位老大给我参考一下,下面是两个电机的参数

网友:
比下价格,看差不差钱就行了。

网友A:
4112 320kv估计要用17寸桨
所以一般用4112 400kv 上1555  肯定比4108 380kv 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12 320kv估计要用17寸桨
所以一般用4112 400kv 上1555  肯定比4108 380kv 强

但我发现4112的400KV淘宝参数不对,有虚标的,开始一直很郁闷,为什么400KV的效率比380KV的效率还高啊,,后来仔细一看,参数不对的

网友B:
4108用15寸桨14.8v电压的时候功率只有——112w
感觉这个是不是留空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08用15寸桨14.8v电压的时候功率只有——112w
感觉这个是不是留空长些。。。

一般飞四轴,不能看最大油门时候的功率和效率,要看半油门时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发现4112的400KV淘宝参数不对,有虚标的,开始一直很郁闷,为什么400KV的效率比380KV的效率还高啊,, ...

4112 400 肯定比4108 380数据华丽啊    毋庸置疑   尺寸在那摆起的。
同尺寸才是 kv越小 配大桨效率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飞四轴,不能看最大油门时候的功率和效率,要看半油门时候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