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电池我想改了挂在四轴下面,请问电池是下面稳 ...
小白问题,电池我想改了挂在四轴下面,请问电池是下面稳定性比在上面好吗?

楼主(2013-05-21):
小白问题,
电池
我想改了挂在四轴下面,请问电池是下面稳定性比在上面好吗?
我的3S 5300电池太重了,发现绑在上板上四轴操作过程中不是太稳,想挂在下板上,稳定性会有所提高吗?

网友A:
我一直挂下面。。。

网友B:
下面好些

网友C:
上面才不稳吧?

网友D:
重心升高稳定性肯定会下降的啊

网友E:
我是F450机架,3S 5200mha电池放上面。
如果挂下面还要加脚架,反正我也没发现有不稳现象,所以懒得改。
貌似电池放上面才更接近螺旋桨平面,电池属于较重的东西,越接近螺旋桨平面理论上摆动时的惯性才小,这样的话应该更合适吧。

网友F:
我的550 也想改下面 求指教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G:
自然是挂在下面要比放上面稳,重心是越低越好。只是挂在下面,上电池时不大方便操作。按DJI说明是的说法,重心下移后们应该调整X、Y、Z的位置数据。

网友H:
看看这个帖子,你会有答案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7367&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