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8个扭杆了

楼主(2013-05-21):
累死我了 10点做到下午4点

楼主:
为什么我在下面回复 发不了图片啊斑竹 都说我恶意灌水是什么意思

网友:
手工了得啊

网友:
8错!又入扭杆坑了

网友:
?右边的车体没有重新开孔过?看上去扭杆是歪的

网友:
我一直搞不懂摇臂和摇臂轴的巩固方法……

网友:
搞不懂不要紧,只要连接的牢就行

网友:
怎么调节扭矩啊

楼主:
调扭杆我是这样的 先把铝棒连接摇臂的地方用老虎钳咬几下在锤进去 稍微有点紧,装好后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了 调好就用AB胶沾好

网友(2013-09-25):
引用 楼主:
调扭杆我是这样的 先把铝棒连接摇臂的地方用老虎钳咬几下在锤进去 稍微有点紧,装好后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了 调 ...

请问扭杆座的螺丝多长?车体的摇臂孔只加了轴承吗?请赐教。谢谢你!

网友:
电池又怎么样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