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频率

楼主(2013-05-21):
我买的一般的电调,输出频率最大是多少啊,我用500赫兹的pwm信号成不?

网友:
可以的,试试就知道

网友A:
500必然不行。simonk和blheli才到499.然后飞腾是到433左右。。铂金未知。。可能也是49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0必然不行。simonk和blheli才到499.然后飞腾是到433左右。。铂金未知。。可能也是499

不是有人说simonk频率可以超过600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人说simonk频率可以超过600么?

听谁说的。。。不是499么?。。我再去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谁说的。。。不是499么?。。我再去查查。。

淘宝卖家看到的,我看到后就买了6个,刚装上,还没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卖家看到的,我看到后就买了6个,刚装上,还没飞

刚查了下。。是499。。突破不了的。。记得只有一个德国的什么。上1k了。。

网友:
论坛看到的都不过50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查了下。。是499。。突破不了的。。记得只有一个德国的什么。上1k了。。

啥子电调?德国的?那么高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子电调?德国的?那么高的频率?

忘名字了。。帮你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名字了。。帮你问问。。

好的,谢谢啦,不过这么高频率的电调,对电机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啦,不过这么高频率的电调,对电机有要求吗?

电机没啥要求。。主要是。。飞控能支持这么高输出么。。

网友:
我看X4飞控好像是400的输出还有个IIC电调是啥意思?我是那个simonk电调,该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