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爪单动卡盘,卡爪和丝杆有间隙,请问正常吗?十分感谢

楼主(2013-05-21):
大家好,刚刚加入论坛,对于模型的制作,完全是新手,向大家学习了。
前几天,买了个旧的二手 单动四爪卡盘,在装上卡爪后,不夹东西的情况下,其中一,两个卡爪在纵向(也就是卡爪的活动方向)有轻微的间隙,用手推可以稍微活动,请问这样的情况正常吗?因为 看起来卡爪和丝杆 磨损都还好,没有过多磨损的情况,不知道这有间隙是不是正常情况呢?
再是 请问这单动四爪卡盘的丝杆怎么取出呢?因为这个单动四爪卡盘是很老的建华卡盘,背面没有螺丝,完全不知道怎么取出:(
谢谢大家能够在百忙之中能够告知,先谢谢了

网友A:
四爪单动的卡盘,螺纹轴向有间隙是很正常的,只要槽的间隙小,本体无甭列。一点也不影响使用,这个螺杆中间有一段小一些,卡着一个叉形的零件,这个东西一般与卡盘本体是过盈配合的,喷点WD40,往后能敲出,注意叉口两平面的磨损,拆前做好记号,与螺杆配对还原,因为有些轻微磨损后不是平面。不配对就存在线接触,加剧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爪单动的卡盘,螺纹轴向有间隙是很正常的,只要槽的间隙小,本体无甭列。一点也不影响使用,这个螺杆中间 ...

十分十分感谢呀!回去按您的方法把丝杆拆下清洗 里面的铁末,再次感谢!!

网友B:
纵向有跳动,不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十分感谢呀!回去按您的方法把丝杆拆下清洗 里面的铁末,再次感谢!!

仅仅是清洗丝杆,根本不用拆!用钥匙旋转螺杆,用布条卡在螺牙中,就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清洗丝杆,根本不用拆!用钥匙旋转螺杆,用布条卡在螺牙中,就干净了。

好的,谢谢呀!
因为买的是 旧卡盘,感觉应该是60~70年代的建华卡盘,刚刚才看到4个卡齿 有2个是14道牙,一个是13道牙, 还有个是15道牙,可卡齿整个的大小又是一样,请问这样影响吗?

网友:
不影响的,建华的卡盘不错!沈阳机床厂车床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纵向有跳动,不影响

十分十分感谢,先以为有间隙,会影响使用呢:)再次感谢呀!!5imx真正是找到好论坛了,向大家学习

网友:
呵呵。时间长了。自己就能理解了。

网友:
4抓单动靠打表  非常麻烦,。

网友:
呵呵,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