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再提问:为什么航模用图传要用模拟信号?

楼主(2013-05-21):
像狗3这样的不都是专业级的运动型数码相机吗?为什么要将数字画面转成AV信号再接图传发射机发回地面?地面站如果用电脑的话就要先用usb采集卡将AV信号再转回数字信号送给显卡显示,不能直接传回数字信号么?比如h.264的视频流,直接从相机到电脑。中间没有“数字->模拟->数字”的转换过程。

不懂,求高手回答!

网友A:
没人要求你用模拟信号啊,很多单位都在用数字图传,H.264编码只用不到8M/S的带宽就能传输1080P的视频,之所以没被普及的原因就是。。。。他太贵了,一套数字图传的价格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
数字图传优点很多,不易被干扰,因为带宽需求小,所以可以使用低频率实现远距离超视距传输。不过数字图传还是有个弊端,就是大量数据运算会产生编码延迟,一般的板子都得半秒左右,进口板子能低一些,飞行器以每秒二、三十米的速度飞行,这延迟还是影响很大的。

网友:
这问题简单啊..因为我们都买不起数字图传.所以都用模拟图传.

楼主:
我的理解是监控用的200多一个的wifi h.264摄像头不就是一个数字图传吗?客户端用网页打开就能看了。
这个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监控用的200多一个的wifi h.264摄像头不就是一个数字图传吗?客户端用网页打开就能看了。
这个算 ...

架设无线局域网络应该有难度,至少很难实现大范围覆盖。
这个贴是我发的,至今还没讨论出什么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2356&extra=page%3D1

网友:
应该使用公共网络能简单一些,3.5G网络的带宽应该就够用了

楼主:
h.264的话720p 1M ,1080p 2M,带宽要求应该来说是挺小的,h.265为h.264的一半。
wifi带宽从2m到300m不等,带宽绝对不是问题。

网友:
在号称的“数码时代”,这是个耻辱。

网友:
引用 楼主:
h.264的话720p 1M ,1080p 2M,带宽要求应该来说是挺小的,h.265为h.264的一半。
wifi带宽从2m到300m不等, ...

H.265的标准才刚刚发布,想在实际中应用还得不少日子。H.264都发布好多年了,到现在还这个价位呢,享受到H.265就更不一定什么时候的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监控用的200多一个的wifi h.264摄像头不就是一个数字图传吗?客户端用网页打开就能看了。
这个算 ...

没办法直接使用,WIFI传输信号带宽也很宽。要二次开发。但量小,没人干,价格更下不了;在淘宝上可以搜到数字图像传输设备,看看性能、体积、重量、价格你能否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直接使用,WIFI传输信号带宽也很宽。要二次开发。但量小,没人干,价格更下不了;在淘宝上可以搜到 ...

不太明白,二次开发到底是开发哪些内容?不能直接用是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是传输距离还是编码延迟?
先说编码延迟吧,在iphone上下个epocCam之类的无线摄像头程序,在同一个无线网络中就可以实时查看到iphone摄像头的视频,延迟应该是50ms以内,我感觉比我的USB有线摄像头要快。android手机性能令人堪忧。
再说说转输距离,无线网桥400mw左右的,传输距离空旷地能到3公里(当然是淘定卖家标称的),而且本身裸板也不是太重,50g左右。

不太明白数字图像传输好几万到底是贵在哪里?大不了上iphone行么?效果应该不会比狗3差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二次开发到底是开发哪些内容?不能直接用是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是传输距离还是编码延迟?
先说 ...

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要什么样的数字图像传输。清晰度:标清即可,576,使用MEPG2格式(DVD),数据流1MHz以内;1GHz以下无线传输频率,最好400MHz~500MHz内。
1.摄像、编码:如果采用专业数字编码压缩设备,价格和重量我们都接受不了,现在市场上有现成的数字摄像头,价格便宜;可它的数字接口是使用网络格式,不能给数字发射机直接使用。
2.数字发射机:如果还想使用1.2G、2.4G、5.8G,就不要在此讨论(无论是爱好者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设备),2.4G传输3KM? 那都是有条件的。天线的增益、馈线选用、天线架设的高度、传输的条件等,80年代国家模拟干线微波0.5W的功率,50KM一个中继站,都用的是抛物面天线,专业的馈管、微波站建设在高山上,传输的路途中避免高山和大的水面,城市中新建一座高楼都要审批,看看会不会阻挡微波传输......;如果要想低成本使用,最好的办好是常用频段,如150MHz或400~500MHz,这些频段的设备价格低,容易采购,400MHz天线也短些。在90年代,这些频段被大量使用,干扰严重,可现在,几乎没人使用,采用不同的调制技术,频宽可以压缩在几百KHz内,当然不合法,2.4G长距离用也同样不合法。本人80年代就使用过300MHz的模拟图像传输设备,还可以中继转播,城市中几十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要什么样的数字图像传输。清晰度:标清即可,576,使用MEPG2格式(DVD),数据流1MHz以 ...

有多高清晰度我也不是很在意,确实,FPV要那么高清晰度也没用,还占带宽,但我指的只是iphone用作无线摄像头时,在同一个网络下,即便1080p都流畅无比,几乎没有延迟,所以低分辩率如vga就更不是问题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比USB有线摄像头还要来得快。所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数字图像在网络条件充足的情况下,实时视频流传输是可以作到没有延迟的。而且坛子里这么多人玩狗3,狗3本身就是数字相机,数字转模拟,再通过模拟发射机传回地面,地面用电脑接收的话,又得模拟转数字再显示出来,是没有延迟的啊。这么说来,价格,重量我们接受不了,又体现在哪里?
基次是传输距离的问题,wifi组网网桥10公里的都有啊,坛子里不是已经有人验证了1公里高清视频无压力吗?当然飞机上不可能搭载一个大平板天线上天,但地面可以搭载高增益平板天线并加自动天线跟踪来增强信号啊。当然2.4g远距离法律方面就不是很懂了,wifi世界最高纪录384公里,当然是大型设备。还有intel Rural Connectivity Platform, RCP,小型设备实现60公里wifi传输。如何解释?为什么2.4g不能实现远距离传输???当然本人不懂模拟发射机和数字发射机到底有啥区别,为什么模拟可以2.4g远距离传输,而数字就不行,也请解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要什么样的数字图像传输。清晰度:标清即可,576,使用MEPG2格式(DVD),数据流1MHz以 ...

没错,网络摄像机提供的是网络数据,那么我们干嘛不就利用网络呢,直接搞个无线网桥啊,透露一下,网桥可不都是2.4G的,还有很多特殊频率网桥,300M、700M、900M,虽说这可不是民用的,嘘,不过在网上一样可以买到,而且网络摄像机+无线网桥的价格可比普通摄像机+数字图传的价格低很多。
对了,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就是网络摄像机和数字图传一样都有编码延迟。

网友:
问题很简单,我们国家的子民收入偏低,玩模型的东西又死贵烂贵。
我们都是省吃俭用的玩着自己的喜好,楼主你看看要是你家的电视机还是能用便宜的锅盖卫星接收天线收看模拟信号的电视节目,你会愿意每个月都交1-2百块钱去看数字电视吗?
数字图传那么贵,谁情愿用啊,打个比方如果5D2能1500元一台,我打死都不会用只有70克重狗3来做录像设备了,我会搞个大飞机去驼5D2飞去了。

网友:
频率越高,载波量越大,但是,5.8g能传720p信号就不错了。。。720的模拟信号跟数字信号区别不大。。所以。。。除非你搞个13g的图传,不然没必要数字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要求你用模拟信号啊,很多单位都在用数字图传,H.264编码只用不到8M/S的带宽就能传输1080P的视频,之所 ...

就是这样,数字图传太贵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错,网络摄像机提供的是网络数据,那么我们干嘛不就利用网络呢,直接搞个无线网桥啊,透露一下,网桥可 ...

网络摄像机的延迟有多大啊,请问。能实时显示吗。

网友:
回传的图像要尽量实时,网络传输的延时不光跟编码有关,还与网络环境丶信号强弱丶数据量等多因素有关。而模拟信号的传输时间只跟距离有关,1mS300km可乎略不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网络摄像机的延迟有多大啊,请问。能实时显示吗。

H.264的网络摄像机的延迟和普通摄像头+数字图传的延迟是差不多的,1080P半秒左右,延迟主要产生在编码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264的网络摄像机的延迟和普通摄像头+数字图传的延迟是差不多的,1080P半秒左右,延迟主要产生在编码过程 ...

多谢了,您所说的半秒是静态条件下的吗?我想用网络传视频,然后进行图像处理,但是在机载条件下,信号就不好了,延迟很大。
目前还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半秒是系统内部的延迟,不管移不移动的事,移动所产生的延迟我就不了解了

网友D:
LZ你有想过,制作专用的设备(远距离数字高清图传),和使用通用的设备(远距离模拟图传),两者的价格要相差多少。

前者市场小,所有的研发费用都要你来分摊,不要以为只要有H.264就能把图像安全的从空气中传几公里回来,无线不是什么可靠链接。举个例子,你要用H.264吧,P帧间隔你怎么设,设大了比如15秒,中间只要一个小干扰,接收器在下个P帧没来之前就是抓瞎了;设小了,H.264根本就发挥不了高压缩率的特性。你要是说要搞自适应系统,这Code就算专家几个月也未必写得出来,代码的钱谁掏?

通用的模拟图传,市场要大得多了,FPV在其中不过是个位百分比的市场份额。整套方案早就成熟了,能山寨的早山寨了,研发费用几乎为零,再加上模拟信号本来就是建立在不可靠的通信基础上的,FPV过程中接收屏幕时有时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一旦型号恢复,图像马上出来。数字图传要实现(屏幕立刻恢复)这一点,基本不可能,即使能代价也是巨大的。

网友:
楼上各位这样的讨论太好了,长知识啊!

网友:
楼主自称“菜鸟”,实际上看得出无线传输方面的底子不薄哦。能这样把大家平时似懂非懂、云里雾里的问题挑出来,又能得到各位老师们的意见,对我们这些真正的菜鸟非常有益。谢谢啦!

网友:
非常受益的讨论贴,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有想过,制作专用的设备(远距离数字高清图传),和使用通用的设备(远距离模拟图传),两者的价格要相 ...

没错,要把H.264编码后的图像安全的传回来不是简单的无线电通信就能完成的,信息的低误码率和高抗干扰能力都是前提保证。
那么什么样的传输技术能满足数字传输呢,答案就是COFDM,即编码正交频分复用的简称,LZ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百度一下COFDM,这个传输调制方式也就是数字图传昂贵的主要原因。

楼主:
安全性咱先放一边,网络环境咱也先放一边,在网络环境有保障的情况下,相信没有多少人怀疑wifi的带宽不够吧?
说说说得最多的编解码延迟,大家有几个试过了iPhone的无线摄像头功能,就是iPhone上装一程序,电脑上装一驱动,iPhone就变成电脑的一个无线摄像头了,跟USB网络摄像头一样使用。效果比USB摄像头要好,高清,无延迟!
安卓也有类似的应用,但安卓的性能不敢多说。

有试过了的再来说编码延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全性咱先放一边,网络环境咱也先放一边,在网络环境有保障的情况下,相信没有多少人怀疑wifi的带宽不够吧 ...

这个真没听过,用什么传输的?蓝牙?WIFI?IPHONE能把码率压缩到多少?能把全高清视频压到每秒几M?没有那么大压缩率的话延迟当然不会高。
如果压缩率不够,那么只能用带宽弥补,你打算用什么传输?WIFI的带宽确实问题不大,但是安全性、传输距离、绕射能力等能和300MHz的COFDM传输相比?
我们凭什么要把安全性、网络环境放一边,我们玩的是无人机,不是在玩宾馆偷*窥(监控),没了画面会致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听过,用什么传输的?蓝牙?WIFI?IPHONE能把码率压缩到多少?能把全高清视频压到每秒几M?没有那 ...
没有听说过那就先百度吧,这回我帮你百度了。http://iphone.tgbus.com/news/class/201103/20110316104104.shtml

Android一样的有这样的程序(只是我实在不敢恭维安卓的性能,就没提了):
http://www.iplaysoft.com/droidcamx.html

用iphone传图像不一定非得要是全高清的,够用就行了。关键是要图像实时性高,我没有说用iphone一定要传全高清的画面,480p可能就够了,当然720p最好。先不管它多少p,我这里只想说明的是iphone无线摄像头应用(当然是走wifi)看到的画面是实时性很高,质量胜过普通usb摄像头画质,这就足够了。
为什么要把网络环境放在一边?我已经加了前提了,是在网络环境有保障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网络环境,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此不多做讨论。有很多因素,天线,功率,跟踪,频率,电磁环境等等。废话,网络环境没有保证,搞什么不是白搭,跟数字模拟没有关系,哪种都需要有网络环境作保障。
为什么要把安全性放在一边?如果是用wifi的话,我不觉得安全性有很大问题,你的顾虑是?能举个例子吗?比如我用iphone+大功率wifi网桥的方式跟地面连接,你能告诉我怎么样窃取iphone上的图像吗?当然我肯定会设wifi密码,超长的,128位密码,这个你放心。至少我目前不太清楚有什么方法能在短时间内破解,或者是在不破解的前提下就能拿到iphone的视频画面。貌似wifi已经是企业级应用了,你说的安全性是指?如果你担心wifi干扰会太多,无线网桥也有特殊频率的,如2.3g, 2.7g。

网友:
数传单位是万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听说过那就先百度吧,这回我帮你百度了。http://iphone.tgbus.com/news/class/201103/20110316104104.s ...

如果你只是把IPHONE当做一个摄像头用一个无线网桥传输的话大可不必这么费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2356,这个帖子是我5月20日发的你可以看一下(我知道你看过了还回了帖,我是怕你不知道那个贴也是我发的),IPHONE太贵了,一个1080P的网络摄像头比IPHONE便宜多了。你是想说IPHONE的延迟更低是吗,那是因为IPHONE根本没进行压缩编码,那么我们用没有压缩编码的网络摄像头同样可以做到没延迟,没有压缩的代价就是高码率,这么庞大的数据没有个稳妥的协议传输可不行。
还是安全性的问题,当然不是怕图像被窃取,主要还是抗干扰的问题,这里面说的干扰可不只无线电波干扰,上面的帖子12楼也是我回复的,我也知道有特殊频率,但是干扰还有很多种:多普勒效应,多径干扰等等,如果你不在乎每隔一会就雪花屏,或者丢失信号的话那么随便个无线网桥都能玩,但是那样就失去意义了,还不如老实买一个5.8G模拟图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把IPHONE当做一个摄像头用一个无线网桥传输的话大可不必这么费事,http://bbs.5imx.com/bbs/fo ...

你依然不懂iphone。。。。
360检测200k/s。图像无延迟,显示效果清晰,这就是我想说的。

别的没什么意思。就想说明,数字编码延迟没那么神秘,不需要几万元的设备。

你说的1080p的网络摄像头根本不行,为什么不行??
安卓和iphone手机的拍照能力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先不说它编不编码,就图像采集就慢好多,你拿着安卓手机和iphone同时开着相机程序,注意只开相机程序不是说要你录相或拍照,你观察两个事情:
  • 相机程序启动后获得图像的时间;
  • 相机程序开始取景后晃动手机,此时不拍任何照片,看看取景延迟;

我想说的是1080p的摄像头光取景就要慢好多,都不用谈后面的编码延迟了。
我在你的贴子里是回复了你的贴子,但很显然你没认真看我的回复。请看这个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5376

另外,请不要纠结于1080p,我真心不在乎它是不是1080p,够用就行。讨论数字图传的最大意义,对于我来说,就是数传和图传可以二合一。真心没有“数传可以获得更好的画面”的意思。为什么要合一?只是我个人觉得玩个无人机,真心太啰嗦了。
  • 遥控
  • 数传
  • 图传
三套系统,三套收发,三根天线,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是否能够将三套无线合三为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依然不懂iphone。。。。
360检测200k/s。图像无延迟,显示效果清晰,这就是我想说的。

真心没想到一个手机会将摄像功能做的这么专业,看来我得对我媳妇的IPHONE下手了,好好研究下,如果真的可行以后得出点IPHONE云台了。

网友:
因为我们都买不起数字图传

网友(2013-07-15):
引用 楼主:
有多高清晰度我也不是很在意,确实,FPV要那么高清晰度也没用,还占带宽,但我指的只是iphone用作无线摄像 ...

求解释,证明,引用。
如何得出,gopro3 ,数转模,无线传输,模转数,显示无延时的结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你有想过,制作专用的设备(远距离数字高清图传),和使用通用的设备(远距离模拟图传),两者的价格要相 ...

数传有很多种实现形式。
比如网络摄像头,通常是摄像头输出硬编码的mjpeg图像流,单片机或电脑充当流服务器,分包发送传输后,接收端解码流,再渲染一帧帧画面,某帧故障或有问题,就渲染下一帧,这点很容易,并非只有模拟图传才能做到。

通常网络摄像头能轻松实现 320x240画面,15帧每秒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传有很多种实现形式。
比如网络摄像头,通常是摄像头输出硬编码的mjpeg图像流,单片机或电脑充当流服务 ...

mjpeg的压缩率是很低的。还有,你准备用TCP还是UDP来传送mjpeg呢?
还得涉及容错。我用wr704n做wifi摄像头,mjpeg server做服务器,firefox做客户端,才跑了1分钟客户端就死机了,就是因为摄像头数据有错误而firefox没做容错...chrome客户端不会死机,但延迟厉害的没法用。

网友:
我看回复看了好久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3-09-12):
有点复杂,学习了

网友(2014-05-18):
学习下,网桥都是静态使用场景,航模运动会产生多普勒频移,WIFI对运动频移好像很敏感,不适合高速移动场景。

网友:
延迟真的很大 我用的数图传根本没可能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