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N的保养请教

楼主(2013-05-21):
各位前辈,我买了一架亚拓700N,由于平时时间很紧张,很少玩,平时是过个把月就拿出启动,转动一桶油,完事就擦擦上油封存,这种做法不知道是否合适,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不是太在意,可以不用特意去保养,我的一台91H引擎,去年6月因炸机搁置了近10个月,还是一打就着(一直使用coolpower燃油,据说添加了抗腐蚀抗氧化成分)。
也可以每次飞完后,通过火头孔和化油器进气口喷入适量WD40(如使用专用after-run oil效果更好),同时转动曲轴,使汽缸壁、活塞、轴承表面形成保护层,防止氧化生锈。

网友:
WD40可以吗?

网友:
WD40最有效是用于除锈。。拧已经生锈的螺丝。。。其次的作用是润滑和防锈

网友A:
WD40也是腐蚀剂,轴承最好不要用,会分解原有的润滑油,风干了后,锈的更快~~

不过发动机内部密封,可能没多少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D40也是腐蚀剂,轴承最好不要用,会分解原有的润滑油,风干了后,锈的更快~~

不过发动机内部密封,可能 ...

我就问你发动机里面的轴承有原有的润滑油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问你发动机里面的轴承有原有的润滑油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 ...

新的发动机里面出厂都抹了油的~

用过的发动机里面也有燃油带进去的润滑油附着在大轴承上,

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有么...

网友:
賣出來吧

网友:
所以油机就是难保养...电的就不同了,,..什么时候想飞就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发动机里面出厂都抹了油的~

用过的发动机里面也有燃油带进去的润滑油附着在大轴承上,

新轴承如果里面有润滑脂,要洗掉才可以装在发动机上使用

楼主:
不卖了,也卖不了多少钱,玩玩罢了。

网友:
我的600发动机好几个月没着车了,打了事后油封存,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好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