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升级V3.12后高级校准问题

楼主(2013-05-21):
高级校准后提示大概意思是“指南针模块未校准,可能存在磁场”这个意思,我是在家里校准的,电脑,音箱是有的,但都离开2米以上,反复试过几次都是如此。 以前校准指南针不是用飞机转圈来校准的吗? 现在可以用软件校准吗? 出现我前面说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请教。。会的进来回答

网友B:
指南针校正应在室外进行吧。

网友C:
指南针校准 和基础校准,高级校准是不一样的。
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是对主控数据的一些校准。

网友D:
室内的磁场与地磁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建筑物有很多钢筋,会影响地磁场。电脑等物体的干扰也很大。
到室外后一定要重新校准一下,确保飞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