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8测电池电阻

楼主(2013-05-21):
PL8测电池电阻,要什么条件呢?为什么有时能看到,有时看不到?有知道的请告诉下,
是不是要慢冲?冲满电后才能看呢?

网友:
要接平衡头

楼主:
接了平衡头的,有时可以查到电阻,有时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
再说了不接平衡头他也不会让你冲电呀,知道的说下

楼主:
自顶,求解答

网友:
高速充电时候也有的啊。充电中

楼主:
不行,我用快冲,慢冲,都看不到电阻,和并冲板有关系吗?我用的是海天的那种并冲板

网友:
  帮顶~  偶也没见到

网友A:
自带模式1看不到 3、10可以看到。。。原厂MPA PL8 电阻好像不准。。最后一片永远是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模式1看不到 3、10可以看到。。。原厂MPA PL8 电阻好像不准。。最后一片永远是最高的。

谢谢,为什么3我有时可以看到有时不行呢?是要冲完电才能看到不?

网友:
不知道,看帖就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为什么3我有时可以看到有时不行呢?是要冲完电才能看到不?

最后一片电阻很高是应为平衡头的模式没有选对,用电脑连上PL8以后,可以选择平衡头的模式,默认是PL8模式,要选择成我们常用的模式,就可以正常显示了。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
电阻要开始充电之后一会儿才能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片电阻很高是应为平衡头的模式没有选对,用电脑连上PL8以后,可以选择平衡头的模式,默认是PL8模式 ...

,平衡板没选对你能充电?

网友:
香蕉头一定要接,否则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平衡板没选对你能充电?

大多数使用PL8的人都不会动那个选项的,所以电池最后一片电芯显示的内阻都会特别大,但不影响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平衡头的,有时可以查到电阻,有时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
再说了不接平衡头他也不会让你冲电呀,知道的 ...

刚充电时电池电量要小于9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使用PL8的人都不会动那个选项的,所以电池最后一片电芯显示的内阻都会特别大,但不影响充电

请问是哪个选项。。XH和FMA那个?我选的事XH 原厂MPA并充板应该不会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哪个选项。。XH和FMA那个?我选的事XH 原厂MPA并充板应该不会错吧

建议你google一下,我记得我们现在用的平衡头是XR吧,充电器要接上电脑才能看到设置,最近都没接电脑。不选FMA肯定没问题的,我选对了平衡头后已经用了半年了,没有任何问题,充电时内阻显示也很正常,再也不会出现最后一芯内阻超高的错误显示

网友:
我的插上充会电后就能显示内阻

网友D:
得冲一会电才有内阻的

网友E:
LS正解,得冲一会儿才显示内阻的。但我发现好像几块电池同时冲的时候,显示的内阻是几块电池对应片的平均值。。。。这个比较纠结

网友F:
我选择MPA平衡板模式才能充电 选择XH就报警,原装的那种分体平衡板

网友G:
必须充电电流达到一定的值后才能显示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