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两天,回血过半】电池炸成这样还能用么?

楼主(2013-05-21):
刚刚炸机并发封箱贴两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758&extra=page%3D1】。
心开始痒痒了,其实我就想知道电池炸成这样还能用么?谢谢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
看起来还行,注意监测电压

网友:
应该没事,监测各片电压内阻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牌子的4200的,不错!

网友:
测试一下看看充电后会否自己跑电,然后看看各电芯的平衡性,会不会出现比较大的压差。然后低空悬停测试一下性能是否和之前差别过大

网友A:
这什么牌子?没见过呢

网友:
貌似没事,因为现在锂电实际是柔性的。

网友:
估计不能。。隐患。。会自己跑电。。

网友:
看电芯有没破,在注意电压,如果没异常就可以用

网友:
这个样子,一是要注意内部有无短路或断路;二是千万不要漏气。

网友:
玩航模不要别为了贪图方便而留下隐患,要是半路停机出问题会让你后悔不已,个人建议更换安全点的电池吧,别带着隐患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牌子?没见过呢

这是著名的狮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