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科普——步距角:驱动细分:丝杆螺距的关系?

楼主(2013-05-21):
本人做机械相关的工作,最近想自己做个JJ玩,但是电气就比较小白,所以求教各位一下,如题
顺便帮我预算下大概要多少米
大体配置如下:
                    固定龙门光机(铸铁板拼接)行程:250*180*120
                    15#直线导轨+1204TBI+57步进+800W水冷电主轴(或者500W直流伺服)
                    控制系统用维宏或者MACH3
实现目的:精度X:Y:Z机械垂直度满行程保证1C以内
控制精度:重复定位精度1C以内
切削力  :能切削45#钢,一次0.25mm,F1000便知足了

以上条件能满足否?各位帮我过过眼,分析下,

网友:
和兄弟的想法差不多 电气是小白
但加工精度 能做到 0.05以内就不错了   等高手

网友A:
用的材料看,强度够了。精度在自己怎么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材料看,强度够了。精度在自己怎么加工了。

看坛子里有朋友丝杆使用双螺母,不知道是不是能提高精度?还有就是使用双螺母行程是不是要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坛子里有朋友丝杆使用双螺母,不知道是不是能提高精度?还有就是使用双螺母行程是不是要加大

个人认为 双螺母不能提高精度 只能减少回差

网友:
好点的新丝杆单螺母回差也是很很好的啊,只是用久了出行回差不好调整,玩玩的话单螺母足矣

网友B:
题目和正文内容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和正文内容不一致。。。。。。

是有点跑题了~!再次正题求解步进电机+驱动+丝杠的搭配,有经验的朋友过来讨论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坛子里有朋友丝杆使用双螺母,不知道是不是能提高精度?还有就是使用双螺母行程是不是要加大

单锣木。80
双锣摸 180
双的肯定好

网友:
行成要加大,双的长

网友:
直接上滚珠丝杠

楼主:
这个机机可以改个小铣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