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00的一些经验分享。头壳修复,大桨加强等。

楼主(2013-05-21):
亚拓100的一些经验分享。头壳修复,大桨加强等。

网友A:
楼主你也和我一样爱折腾,大浆那里碳纤维是起什么作用的?直接用玻璃纤维布可以么?大浆我都断了好几个了,真脆弱。另外头罩如果裂掉再补上的话机身震动会很厉害,这个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如果买2个头罩再用胶水粘在一起的话会不会好很多?
现在我都是在裸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买2个头罩再用胶水粘在一起的话会不会好很多?
现在我都是在裸飞的

裸飞很危险哈,摔到主板就麻烦了,两个头罩叠起来太重了哈。
实在不行的话用胶带内外修补裂缝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也和我一样爱折腾,大浆那里碳纤维是起什么作用的?直接用玻璃纤维布可以么?大浆我都断了好几个了, ...

碳丝是大桨擦地时防止向上折断的,玻璃纤维是大桨打到东西时防止根部开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碳丝是大桨擦地时防止向上折断的,玻璃纤维是大桨打到东西时防止根部开裂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飞机在加油门的时候尾巴会向右边转,如果飞机在地上然后立即把油门加到最大的话飞机就变成陀螺了....你有没有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尾电机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丝是大桨擦地时防止向上折断的,玻璃纤维是大桨打到东西时防止根部开裂的。

还有你为什么不用原装电池啊?难道有更大容量的电池可以换? 我现在用原装电池一次只能飞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飞机在加油门的时候尾巴会向右边转,如果飞机在地上然后立即把油门加到最大的话飞机就 ...

这个需要换尾电机了哈,主板一般不容易坏,尾电机老化了,力量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换尾电机了哈,主板一般不容易坏,尾电机老化了,力量不够。

不会吧,我最多才飞了30次不到就坏啦...那我是不是应该提前多备几个尾电机和主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最多才飞了30次不到就坏啦...那我是不是应该提前多备几个尾电机和主电机?

主电机不容易坏,主要尾电机,性能稍微下降就锁不住尾。

网友B:
楼主的西服哪里淘的,啥牌子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西服哪里淘的,啥牌子的?

esky的nano双桨机的机壳,哈哈

网友:
DIY的好手艺!非常强大!

网友:
和做玻璃钢一样的做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