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控接2W功放,用5米馈线可以吗?

楼主(2013-05-21):
2.4G控接2W功放,用5米馈线可以吗?

网友A:
馈线要尽可能短。 避免损耗。况且频率这么高,更容易损耗。

网友:
长了损耗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馈线要尽可能短。 避免损耗。况且频率这么高,更容易损耗。

这个功放是200来快的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放是200来快的那种吗

对的,是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是那种

那种功放使用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功放使用效果怎么样?

效果可以,我在地面测试的时候我的天9  800多米接收机亮红灯,然后换上功放,1300米还有信号,前面没路了,可见确实有效果

网友:
呵呵,我就是2.4G控+2W功放,5米馈线,目前飞的最远距离3.8公里,再远没机会试,效果还可以,没有失过控,但还是有点担心辐射问题。。。。。。。。。。。。。

网友:
我试过加2W功放飞过6公里无信号返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效果可以,我在地面测试的时候我的天9  800多米接收机亮红灯,然后换上功放,1300米还有信号,前面没路了 ...

为啥你们都可以这么远啊!我这个功放接上去后反而距离变短了,还不如原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你们都可以这么远啊!我这个功放接上去后反而距离变短了,还不如原来的呢

你是那种功放?上面应该有个一电源灯和一个射频等,确认灯都正常,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应该是你的天线不好,换天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那种功放?上面应该有个一电源灯和一个射频等,确认灯都正常,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应该是你的天线不好 ...

等是两个都亮的啊,红灯和绿灯,按你说的,回去换个天线试试

网友E:
馈线什么型号?5米劝你放弃吧功率亏损吓死你
uhf 5米亏损已很明显了 2.4g的5米就算了吧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啥你们都可以这么远啊!我这个功放接上去后反而距离变短了,还不如原来的呢

看你接哪里了你接功放 天线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馈线什么型号?5米劝你放弃吧功率亏损吓死你
uhf 5米亏损已很明显了 2.4g的5米就算了吧
你试试就知道了

我说用5米馈线连接控和功放之间,功放输出端直接接天线。

线是这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665725721
RG316镀银线 50-1.5特氟龙馈线 优质延长线高频低损耗

网友:
看线的质量吧,质量好长点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接哪里了你接功放 天线间了吧?

遥控器接功放接天线,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