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電源模塊

楼主(2013-05-21):
請問wkm的電源模塊我是用7.4v供電,那接收機會從主控器收到幾v的電源呢?因為我的接收只能用6v的電源

网友A:
如果不放心,用表量一下模块的输出端,一般5V左右。

网友B:
遥控接收机是 5V 供电。飞控输出给他的 也是5V. 可以有万用表 测量一下。 具体是 输出给遥控接收机的任意一组线的 红色 和 黑色。

网友C:
你模块输入是7.4也好22.2也好,他到飞控的电压始终是5V范围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前輩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