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用450的3s电池串联可以吗

楼主(2013-05-21):
500用450的3s电池串联可以吗?3s的电池还有几个不想买新的串联成6s 2p 2200mah 25c.500可以用吗

网友:
不錯很強大給力幫推~

网友:
据说可以,但没试过
ps.电池死的可能会比较快

网友:
可以,电池死的再快,也比贱卖合算。最主要的是外场时与450共用电池。

网友A:
可以的,因为我就经常这样干,但要注意两块电池最好是同牌子同C数的,电压内阻等不要相差太大,飞起来感觉和1P的电池区别不大。

网友:
6S1P,2组串起来,6S2P是4块2串2并
我是2串飞的,不过时间有点短,悬停5分钟,3D3分钟

网友:
顺便问下 500能用两块450的6s电池并联么?

网友:
为什么不行呢,大飞机不都这样的吗?

网友:
早都这样干了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两块电池要一样

网友(2021-06-10):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因为我就经常这样干,但要注意两块电池最好是同牌子同C数的,电压内阻等不要相差太大,飞起来感觉 ...

充电还是用3s的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