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玩模拟器要设置些什么呢?

楼主(2013-05-22):
刚出了t8fg,上了14SG,但玩
模拟器
出现了问题,一样的东西插在14SG上就用不了,就连校正遥杆也不行,就高解密狗上没有插上遥控似的,求兄弟帮忙了,谢谢!!!

网友A:
我没有设置任何东西啊,控关闭状态,插模拟线,就是方口的那个线,控就自动进入模拟状态了

网友B:
新建一个就行了,什么都不用设置,设置模拟器就行了,另外一定是关机状态插上模拟器使用,不用开机

网友A:
不需要设置吧,我就是直接插线,控就自动开机进入模拟链接状态,然后就正常玩了

网友C(2013-06-23):
最近入了个14sg上模拟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