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貌似bu8自稳, 求指导!!!!!

楼主(2013-05-22):
看看!!!!!

楼主:
莫名晃动!~!!!!!!

网友A:
电池不行,

网友B:
pid有问题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

电池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求指教!

网友C:
电池有可能的,接线处焊接不良.
或者就是电芯有问题.

网友D:
LZ也不说具体点怎么帮你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也不说具体点怎么帮你分析啊。

差不多就是一起飞就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有可能的,接线处焊接不良.
或者就是电芯有问题.

用的是四合一的电源线,不用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有问题塞

什么意思,四轴新手,不懂

网友D:
是不是连PID都没调整就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四轴新手,不懂

简单来说  就是飞控的参数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四合一的电源线,不用焊接

我的意思不是电源线,是里面电芯串联的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连PID都没调整就飞了??

已经调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