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鬼子的什么的光电咋玩啊,会玩的来指导下(已经搞定 40楼有结果)

楼主(2013-05-22):
                     手里有个鬼子FUJI的光电,接好电源和输出,试过,用铁 磁铁  金属,白纸挡了,都没有输出

                              这玩意咋用啊,会玩的来指导下,不胜感激

               不接脉冲表 ,单独把光电接电源,,用磁铁,铁,上述方法,用表量,也没有输出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还是用市波器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市波器看把

这就不需要示波器看了吧,示波器在店铺,我还没有买来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不需要示波器看了吧,示波器在店铺,我还没有买来的,呵呵

用表也可一。两成放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表也可一。两成放小就行

输出没有变化的,我用直流电压档测的,自动量程,,,,不论咋搞,都是0.几的电压,没有波动,估计是没有触发吧,

网友:
应该是脉冲,示破起,好用

网友: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光电,不懂路过

网友:
好像是反射式光电计数器。

网友:
我怎么看像个DC24V的接近开关?

网友:
这个不是光电的吧?应该是金属感应开关,你拿金属靠近试下看跳变不

网友:
你看接线对不,一般是棕色正,蓝色负,黑输出。要是接反了可能烧掉了

网友:
脉冲计米器! 英文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探头是光电的,或者霍尔元件的

网友B:
“单独把光电接电源,,用磁铁,铁,上述方法”

这个时候那光电上面的指示灯会亮吗?如果正常的,有金属靠近正面那个靶心,指示灯应该会亮

另外强调一下,黑线是输出啊,你可别把电源负极接在上面,负极要接在蓝线上

网友:
大哥 这是接近开关  分NPN和PNP  3根引线 分别是电源 地  输出 电源一般12到24V  一定要用金属靠近感应头才有输出

网友:
被楼上的大哥回答了,只能笑一下了!只是接近开关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把光电接电源,,用磁铁,铁,上述方法”

这个时候那光电上面的指示灯会亮吗?如果正常的,有金 ...

谢谢提示,,,没有注意那个十字把心的,,,,,,,,,,,我都在那个led灯那个位置搞的,晚上试试把心的位置,明天再来更新哈,

谢谢回复的朋友,,,,,,,,,,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来个特写,
不知道型号怎么能给你出主意呢???

JEK,看图,哈哈,,,,,,,,,,,,,,,,,,,你的无刷玩的咋样鸟,电动车控制器改高压成功木有

网友D:
磁栅位移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示,,,没有注意那个十字把心的,,,,,,,,,,,我都在那个led灯那个位置搞的,晚上试试把心 ...

你这个接线又跟别家的不同哦,红色正极,黑线是负极,白线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栅位移传感器

你说的不对 就是感应传感器     接近开关也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磁栅位移传感器

兄弟有这个接近开关的资料吗?百度上什么都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现在没时间弄,
上次我的电动三轮坏了,
本来准备拆电机来玩的。

不知道你是啥子宝贝主机,短个链接给我看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这个接近开关的资料吗?百度上什么都没有哦

这还要什么资料啊?  红黑分别接10到30V电源的正负极 ,万用表直流10V档位接白  黑, 随被测物体距离十字靶心的距离变化电平应该有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电感式接近开关,感应金属的。
应该是NPN输出,
白线要接个电阻到红线,才能量到电平的变化。

小电脑啊,做下载机还是做雕刻机用啊,我还以为是什么电机啊,,,,,,,,,哈哈,给天给你看套极品动力吧,现在还没有到手,

网友:
接近传感器!

网友:
转速 表  电流信号接入

网友E:
红接正 黑接负 白接输出。用金属物或磁铁靠近红灯会亮一般就有输出。输出分 NPN  PNP,就是输出的电压高低之分。这玩意很普通的,如果你这个是坏的,你出邮费我可以送你一个。
话说回来 工业用品如果单位采购也要俩钱的。

网友:
用手机的摄像头看看,要是红外的就看得见

网友:
顶~~~~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接正 黑接负 白接输出。用金属物或磁铁靠近红灯会亮一般就有输出。输出分 NPN  PNP,就是输出的电压高低之 ...

谢谢老杨,,,,,,,,,,,,,如果你有伺服多余,我倒可以找点好东西来和你换,换到你满意为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电感式接近开关,感应金属的。
应该是NPN输出,
白线要接个电阻到红线,才能量到电平的变化。

主机卖不?

网友:
是个电感式接近开关。两个东西接起来。是个计数器。

网友:
RE: 请教,这个鬼子的什么的光电咋玩啊,会玩的来指导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杨,,,,,,,,,,,,,如果你有伺服多余,我倒可以找点好东西来和你换,换到你满意为止,哈 ...

你认识我,可以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把光电接电源,,用磁铁,铁,上述方法”

这个时候那光电上面的指示灯会亮吗?如果正常的,有金 ...

哥请看,,,,,,,,,,,,在靶心位置搞,,,,,,,,,,,,,有输出,呵呵,,,,,,,用卡尺试了,哈哈

            还有点意思

               试了二个,都是好的,你那一把应该也是好滴,,,,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请看,,,,,,,,,,,,在靶心位置搞,,,,,,,,,,,,,有输出,呵呵,,,,,,,用卡 ...

哈哈,那我捡到便宜货了, 估计以后就不会这么便宜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那我捡到便宜货了, 估计以后就不会这么便宜出了

老朋友了,木关系啊,,,,,,,,,呵呵,,,,,,,,,以后多多交流哈

网友:
那就是坏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