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人有问!50函道飞机

楼主(2013-05-22):
50函道的f35推力不足!可否换成64函道!50函道马达使用20a电调还是30a的!有什么不同!64函道用什么电调?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肚子装得下64应该没问题,重量也不是差很多…其它不懂,帮顶

网友B:
你可以换50的金属涵道· 蓝代有 2款

网友C:
64MM涵道起码要40A以上吧

网友D:
你那电机如果可以用4S 14.8V的话,可试用花X 14.8V 1350mah 30C 电,
配40A电调(2S-4S),推力超大的。
陈伯

网友E:
用40A电调 用AEO50涵道或者RC50/11 涵道 动力不错的

网友F:
50涵道F-35装不了64涵道;相差太远不可能塞得进去
可以考虑RC50/11动态平衡套装效率不错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3292&extra=page%3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