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之好小子组装

楼主(2013-05-22):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舵机输出方向在遥控器上可以调啊,很简单的。舵机对散热要求不高,很少有舵机因过热烧坏,电调的散热则必须考虑,有必要可自行开孔,甚至直接装在外面。看LZ螺旋桨的安装也有点问题,背推桨可直接用子弹头式桨夹固定,不需要用桨保护和橡皮筋。

网友B:
接收机放在那里干嘛?
我也有架一样的飞机,接收机都是塞在机翼下方的空间里的啊!

网友C:
我的接收机也是放在机翼下面的,谁告诉LZ接收机装在那个地方的?赶快出来坦白罪行吧

网友D:
是不是舵机装反了。

网友D:
控制里可以调正反向的。

网友E:
好飞机入的不错

网友F:
舵机反向,控里可以设置的啊。我也这个控。

网友G:
新版的么?好像比我的短了点.